TDA2030或LM1875等功放用于变频试验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3-01-13):
想做个试验电压,输出电压大概1-2V,电流最大5A,估计也就是10W,正常情况可能只有1W。

用了三款TDA2030的成品功放,两款是单电源供电的,一款是双电源18V供电的,电路图和实物图详见附件。

现在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我希望通过变压器耦合输出1-2V的电压,初级是200匝,次级是40匝,发现功放次级只有十几个毫伏的电压,而且发热得厉害,炸了一个TDA2030了。

通过试验发现,音频功放好像必须要在输出阻抗匹配的条件才能正常输出,但是看功放内部结构,就是普通的甲乙类功放啊。

我的负载阻抗大概在:0.2-10k欧姆之间, 必须变压器耦合。

其他信息:音频信号是单片机输出的,频率大概是200-5kHz

变压器:高频磁性和R型硅钢片的都试过,除了变比200:40外,还试过300:60,都基本无输出,估计功放输出保护了。
备注:接线时变压器直接替代了音箱。

不知道大家有何建议?如果不用成品功放,有什么可以代替的,谢谢!

积分赏完为止,谢谢各位帮忙了,折腾了好久,一直没成功,都打算在功放输出端,再接一个场管,然后将变压器放到源级输出(如同开关电源)。

网友:
你在变压器次级有没有接负载,变压器有没有留间隙,或者有没有加输出隔离电容

楼主:
首先,输出有隔离电容。没有隔离的我也试过。

次级有负载,大概为0.2欧姆到10欧姆都试过,好像效果一样,变压器难道饱和了?但是电流并不大,并不像饱和。

变压器有两种:R型的,没有气息的那种,频响范围20K以下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第二种,自绕制的E型高频,气隙较小,变比300:60左右。

网友:
阻抗问题没考虑清楚,鉴定完毕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

网友:
楼主的附件呢

网友:
用来干啥?难道不应该是SG3525+H桥么。。。

网友:
TDA2030的输出必須串联电阻再接到变压器,除非变压器內阻夠大。

网友:
2030输出功率最大时的负载电阻一般是4欧或者8欧吧,变压器电阻有这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