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IO口的使用

楼主(2013-01-13):
求大神指导,我用ds12c887做电子钟。12864显示,能不能把时钟芯片的数据口和12864的数据口都接在P0口上啊????

网友:
可以,加上上拉

网友A:
可以,把CS接在地址的高位上,通过不同地址读写两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CS接在地址的高位上,通过不同地址读写两个设备。

是不是在分别操作的时候片选信号不一样啊,就是在操作液晶的时候把时钟芯片的CS拉高,字库型液晶没有片选信号,是不是不用管,在操作时钟芯片时直接CS拉低,不会对液晶的显示造成影响

网友B:
12864有RS、R/W、E等信号,只要它们无效时总线上的数据变化对其就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64有RS、R/W、E等信号,只要它们无效时总线上的数据变化对其就没有影响。 ...

就是相应的操作时三个口都要满足是吧,谢谢啦

网友:
用片选管脚就可以选择往哪个里写数据了

网友:
能的,用个IO扩展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