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864 如果只用四根线连接怎么接?

楼主(2013-0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st7920控制器的有串行接口嘛。不算电源线的话,2根线就搞定了。最简单的方案。

网友:
VCC  SCL SDA GND

对于st7920的液晶,就4根线,,,,,,注意PSB 默认接成串口模式

网友:
找份st7920控制器的液晶手册,上面都会有的。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液晶支持串行模式。然后才有其次。
我之前就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哪几个脚呢

如果pdf 都不去看一下,纯在 bbs问,

那就是无可救药了

网友:
这是1602 四线接法!供参考!

网友:
我的12864后面有个0欧电阻,电阻接到R9就是并行,接R10就是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