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NIOS用处大么?实际项目中用的多么?

楼主(2013-01-13):
学生党- -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想听取一下工作了的人的意见- -
NIOS我已经基本会用了,在学NIOS的过程中,自我感觉对单片机的理解也上升了一个层次
但是感觉用起来很麻烦,比STM32之类的单片机好像也没什么优势
不知道在时机工程中这类东西用的多么?

网友A:
我用软核主要是为了偷懒,不过有些核心业务还是用IP封装的逻辑实现的。
软核只是一个灵活的解决方案而已,具体用什么芯片视需求评估而定。
软核都会用了那就没有不会用的CPU了,无非就是资源,memory map和中断处理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软核主要是为了偷懒,不过有些核心业务还是用IP封装的逻辑实现的。
软核只是一个灵活的解决 ...

也就是说有些时候用软核,有些时候自己弄IP核来做各IP核之间的协调?

网友:
软核是为了解决FPGA在控制方面的不足,当需要控制逻辑时,可以少一个cpu,减少布线,而且软核可以灵活配置,需要多少就用多少

网友:
从性价比方面来说~ NIOS并不占优势(不论速度还是资源,都没一个10块钱的stm32快)
当然,就像4L所说,在一些体积小,灵活度要求高的场合,NIOS就有优势了

网友:
NIOS可用做辅助处理器,比如在紧急情况下,比如主CPU来不及处理,或者上电时主cpu还没有初始化好,这时NIOS能较快的完成任务

网友:
弥补控制方面的不足, 但如果拿FPGA当作32的单片机玩 那你就完蛋了

网友:
很有用处,当然要有深度,要能自己编写外围器件。

楼主:
了解了- -谢谢LS各位

网友:
据说现在FPGA有两大应用领域:
其一、通信,尤其是无线基站,这个是FPGA传统领域
其二、算法,包括但不限于视频处理、图像处理等

望FPGA大侠验证真伪!!!

网友:
FPGA不搞高速数字就是扯淡。。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B:
没有用过,做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用过,周边的同事也很少用过的,建议lz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当单片机或者arm来学,可以了解了解就可以了,毕竟fpga不用做数字设计用作cpu真的是大才小用,如果想学fpga还是好好搞搞数字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做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用过,周边的同事也很少用过的,建议lz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当单片机或者 ...

嗯嗯- -
刚开始用NIOS是因为接手了一个fpga弄的东西,然后需要通讯,直接用verilog太麻烦了,就想弄个nios,搞好之后感觉还不如直接弄一片STM32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做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用过,周边的同事也很少用过的,建议lz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当单片机或者 ...

同意,我们也用的很少,也没有分配专门的人去研究它。

话说当时刚用的时候,公司一个牛人把altera的FAE叫过来,弄了个demo,我们搞了几个接口,然后写了验证模型,整个系统就o了,所以这东西没必要专门去学,人家Altera的FAE干的比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