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单片机能否驱动5v舵机?

楼主(2013-01-13):
手头有一片STC15L204EA的3.3v单片机,在测试pwm驱动普通模拟舵机(辉盛SG90 蓝色透明外壳).无论怎么改变占空比,上电都是死死转向一边,无法按占空比控制角度
程序如下,仅仅是个测试.
char i=0;
char k=0;
while(1)
{
P16=1; //置高电平
for (;i<15;i++)
{ Delay100us();//高电平维持1.5ms }

P16=0;//置低电平

for (;k<200-i;k++)
{ Delay100us(); } //走完剩下的20ms
}

P1.6接到舵机信号线上,舵机电源使用5v.

请教大家是不是单片机的电平影响了控制?

网友A:
没细看,3.3V的用光耦或者继电器来控制

楼主:
将pwm信号加上拉电阻后,成功驱动舵机!

网友(2013-08-05):
你看看是不是一上电就转了,我这个是这样,。。好烦

网友(2013-09-11):
可以啊,我用msp430的系统板,3.3v驱动过电机,单不知道和5V相比,电机的参数指标会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
fpga 3.3v驱动过,连上拉电阻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细看,3.3V的用光耦或者继电器来控制

我经常这么干,比如用5V驱动12V继电器等。

网友:
这个和驱动芯片有点关系吧。。。 有的驱动芯片,PWM电压输入为5V。。  3.3不太妥吧 。。  试试看呢,看看驱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