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USB外置显卡,基本功能已调通

楼主(2013-01-13):
一、显示的功本功能已实现:
        分辨率:800x600
        刷新率:60Hz
        色 彩:R(5Bit),G(5Bit),B(4Bit)
        每秒帧数:约15fps(Max)

二、未实现:
        图像数据压缩传输,提高每秒帧数到20fps以上
        图像数据刷新处理改成线程处理
        在高分辨率显示器中显示800x600图像
        显卡驱动增加软加速支持,支持视频播放
        支持需要硬件加速的图像处理,如:游戏等

三、整个USB显卡包括4个软件模块、2个硬件模块
  1. 软件:
        (1). 显卡驱动(PC)
        (2). 图像传输桥(PC)
        (3). USB接口芯片固件(CY7C68013A)
        (4). FPGA固件 (XC3S50AN)

  2. 硬件:
        (1). CY7C68013A + FPGA(XC3S50AN)板
        (2). R-2R DAC转换板

四、源码:
        源码放在代码分享平台GitCD上,我的主页:http://gitcd.com/user.htm?name=hell-prototypes
        (1). 显卡驱动: HLS_UVC_Win_Driver_OS,需要WDK 7.x
        (2). USB固件: CY7C68013A_FWHLS_UVC分支(Branch),需要C51编译
        (3). FPGA固件: HLS_UVC_FPGA_FW_OS,需要Xilinx ISE
        (4). 图像传输桥程序: HLS_UVC_Bridge_OS,需要Qt 4.7以上版本

五、硬件:
        (1). CY7C68013A + FPGA(XC3S50AN)板由论坛的开源逻辑分析仪修改而来,原理图在这里
        (2). R-2R DAC转换板原理图在这里

六:系统框图:

七、R-2RDAC转换板 - 调试板

八、运行效果图:

网友:
好东西啊。可以用来扩展。

网友A:
VGA是模拟信号,楼主那样飞线的抗干扰能力不强,怕对色彩效果有影响啊。

网友:
NB,要是能做出模块并出售,那坛子里的兄弟们就有福了,可以一起玩玩了

网友:
好东西,用来扩充显示屏方便了

网友B:
厉害。。。有个疑问?实时写硬盘?不是成了给硬盘做老化测试了?系统性能也大受影响

网友:
收藏了再研究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赞

网友C:
可以支持linux吗?

网友:
霸气四射!果断收藏!!!

网友:
牛人,我看不懂

网友:
MARK,相当的给力~~~

网友:
,这都能搞?牛逼啊

网友:
这个牛逼,可惜玩不了,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有个疑问?实时写硬盘?不是成了给硬盘做老化测试了?系统性能也大受影响 ...

显卡驱动里用 EngMapFile() 创建文件,图像传输桥程序里用Qt的 QFile::map() 来读共享文件, 所有操作都在内存中完成, 不会实时读写硬盘(只有在内存不够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
在硬盘上创建文件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文件在内存中的文件句柄。

详见驱动原作者的解释:
     http://www.codeproject.com/Artic ... 1497246#xx1497246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是模拟信号,楼主那样飞线的抗干扰能力不强,怕对色彩效果有影响啊。

调试板,能出图像就行,不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支持linux吗?

可以的,不过需要研究一下Linux下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  LZ :
   我用过商品USB 显卡 安装后通常 多了一个显卡  直接用就是了 貌似没有图像传输桥。
你的 ...

我没买过,但下载安装过 DisplayLink 的程序,安装后也是会有后台程序以服务形式运行的。
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外置USB显卡用的都是DisplayLink的方案芯片。

原理差不多。

Displaylink 的 Technology Overview: http://www.displaylink.com/technology/technology_overview.php

网友:
成本到多少?

网友:
高级货,收藏,类似的,也能用在 同步LED显示。 或 LCD拼接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 图像传输桥就是后台服务程序 对吗?

嗯,是的

网友:
这需要多么大带宽丫,我还有块68013A的开发版,上面貌似还有块CPLD,不知道够用不

网友:
霸气   2013正能量

网友:
不错啊,楼主很给力哦,提升一下速度就无敌了

网友:
楼主威武,求硬件

网友E:
还能提高分辨率吗?如果要提高分辨率,哪里是瓶颈呢?fpga还是CY7C68013A?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数字电视原理 中的信源编码部分,MPEG-2信源编码, 可以减小带宽。   比如前后帧之间有很多的冗余信息,如果只传递前后帧之间的变化量,可以大大减小传输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能提高分辨率吗?如果要提高分辨率,哪里是瓶颈呢?fpga还是CY7C68013A?

分辨率可以提高,但图像大小只能到800*600(1MB RAM),图像大小受内存限制.

网友:
这个比较生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LZ  USB 显卡 搞定了, 是否接下来  搞 网络 显卡

再搞个USB声卡,应该可行

网友:
出个成品模块板子吧

网友:
不懂,如能挂上监控摄像头变成uvc免驱摄像头那应该挺好玩。

网友:
强悍,我先顶一下

网友:
强大啊强大啊,强大啊

网友:
ca,顶LZ,我正愁着用VNC抓屏输出到FPGA上刷新速度不行呢。回头把驱动好好改改,使用内存虚拟一块缓冲区缓存图像,最大支持到1080P(到显示器估计就只有10fps了,不带压缩最高5fps)。PS:手中有一块1080P的屏,目前在用VNC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数字电视原理 中的信源编码部分,MPEG-2信源编码, 可以减小带宽。   比如前后帧之间有很 ...

FPGA是没法做解压的,否则太复杂。

网友:
现在做视频的一般都是用FPGA 的。。主要就是这部分难度相当大,如果能用起来,肯定是非常适合你这个项目的。

网友:
搜搜这个吧:NL571AA,HP的

网友G:
gitcd,用什么工具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gitcd,用什么工具下载?

Git: git clone

网友:
这个很 NX。

MARK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LZ  USB 显卡 搞定了, 是否接下来  搞 网络 显卡

支持搞网络显卡,这个有前途。
最好是带宽10mbps,分辨率1920×768.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已有成品的。

不过自己搞可了解机理, 派生出特殊用途的东西。

那个产品?想买来试试。

网友:
霸气侧漏

网友:
抽空试试 肯

网友:
都是牛人闪闪啊

网友:
这个很强,,如果分辨率再大点就更爽了

网友(2013-04-29):
好吧,太霸气了

网友:
如果改成PCI总线不知道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学FPGA的都是牛人啊!我是搞嵌入式软件的,现在开始学习FPGA,为童年的梦想而奋斗!

网友(2013-07-25):
好动西啊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啊,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搞个USB声卡,应该可行

USB声卡和USB网卡,貌似满大街都是,二手市场很多

网友:
曾经用ARM9做过一个。 大概也是15fps, usb
受限了

网友(2013-11-27):
要不要把楼主的创意去打个样呢

网友:
太羡慕了!!!!

网友:
牛人啊,补丁字数

网友:
没有xinlinx的扳子,不知道能改成altera实现?

网友:
+1 太强了马上收藏。

网友(2014-03-08):
楼主提供的资料不错!

网友(2015-11-20):
我靠! 楼主太牛逼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佩服。。。

网友(2017-07-21):
这个显示驱动  是不是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上直接识别为一个  即插即用的通用监视器 ?

网友:
记号了,回头试试

网友:
现在USB3普及 应该能足够大分辨率和刷新了

网友:
我现在在用华硕的MB169+,就是displaylink的方案,挺好用的。

网友(2020-06-27):
楼主还在吗?想了解一下,可否用STM32H7做下位机,只获取图像到内存,再做存储,目标10f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