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解说基本"空气"开关原理

楼主(2013-01-13):
一直搞不懂这个电气产品是如何工作的,还真以为是靠"空气"来执行保护动作的.
根据wiki解释,合理的中文翻译大概是:小型热磁断路器,也就是依靠热胀冷缩原理,和电生磁原理来达到保护效果的.
电流超过额定值后,在A或B处触发短路,啪的一声,切断电流.
最吸引人的是电弧吸收装置,造型和CPU风扇散热器一样.

好吧,9块钱的东西已经实现它的价值了... ...

网友A:
9块钱的一般全部烧毁也难以跳下来!

网友:
最吸引人的是电弧吸收装置,造型和CPU风扇散热器一样
-------------------------------------------------------------------------------------------------------------------------
上次在办公室开会看到低压部门留下的这东东,挺好玩的,里头好多层薄铜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块钱的一般全部烧毁也难以跳下来!

手感也不好,用过ABB原厂的,质量和手感就是好

网友:
楼主翻译的欠妥,并不是什么电流超过额定值后,在A或B处触发短路,啪的一声,切断电流.。。。。。
最上图中这种空气开关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上触点经过热记忆金属片-线圈-和下触点接通,当线路发生超负荷过载时,线圈也会产生比较大的磁力,但还不足以推动线圈内的铁心,超负荷持续工作一段时间后,热金属片升温弯曲,触动复位杠杆,弹簧迅速复位,分断上下两组触点断开线路。当线路发生短路时,线圈会产生很大的磁力,铁心动作,把下触点拉开并顶开上杠杆,弹簧复位迅速分段线路。
右下图的仅具有短路保护。为了节省成本,有些小型空气开关是不具备真正的过载保护功能的,具体看说明书的用法,只要你一过载就跳闸,实现的原理就是铁心动作电流=过载电流

楼主:
3Q,kinghai的纠正!也怪我wiki没看仔细.
原来还有过流和短路的详细区分,时间作用是不一样的.
短路就是立马就断,过流要等到金属片弯曲到一定程度.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和空气应该没什么关系...
我这个呢,是个定制货,新日电动车新车配的,居然是个坏的...少了一个拧线的螺丝.
买了两个9块钱的神马delixi牌子的,过流是电动车控制器负责的,这东西就是当作一个开关用.

网友:
空气开关的“空气”指的是触点以空气作为绝缘介质,其他的还有油浸、真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