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boKits 将usbasp,usbasp(LGT ISP),AVR-CDC三种功能的程序合并

楼主(2013-01-13):
   平时我业余玩的芯片也就是stc,lgt,avr.

   之前做了个"用lgt芯片做的usbasp",手里也有两套atmega8的usbasp编程器. 不过无论使用用bootload还是用跳线切换不同的固件都是挺麻烦的事, 所以一直想把usbasp avr, usbasp lgt, avr-cdc合并到一个固件中并通过上位机切换.这样用一块板子平时玩的芯片也就都能编程了.

   因为比较忙拖拖拉拉弄了2,3个月才弄完这个东西.

TurboKits

最后更新 2013-1-13

TurboKits是将usbasp,usbasp(LGT ISP),AVR-CDC三种功能的程序合并为单一的固件实现.
避免使用不同功能需要刷不同固件或设置不同跳线的麻烦.

主要功能:
1.完整的usbasp.2009-02-28功能, 具体参考 http://www.fischl.de/usbasp/
2.完整的AVR-CDC功能,具体参考 http://www.recursion.jp/avrcdc/
3.基于usbasp协议实现的lgt单片机isp编程
4.基于以上三点支持广泛的单片机编程下载 (avr,lgt,stc,at89?,stm8(uart),stm32(uart)) :)
5.功能间无跳线切换

限制说明:
1.编程LGT单片机熔丝位时会擦除eeprom中的数据(当前硬件系统无法解决)
2.基于软usb的兼容与稳定性
3.串口发送数据时不能出现连续的"0x8F,0x8D,0x1A,0xAF,0xCB,0x69,0x19,0x5D,0x15,0xA9,0xCE,0x0E,0x3E,0xA1,0x2D,0x5B"否则会切换到最后的isp模式

安装说明:
1. bin\win-driver\libusb_1.2.4.0.rar 为usbasp模式的驱动
2. bin\win-driver\avrcdc_inf.zip 为avr-cdc的驱动(串口) 建议安装raw下的驱动

使用说明:
1.progisp172增加LGT支持
1) 打开 "bin\编程器附加文件\progisp172" 目录
2) 将"追加_config.xml"文件中的内容复制到progisp172软件config.xml文件尾部
3) 复制eng目录到progisp172软件内
4) 芯片选择LGT8F08A即可

2.avrdude增加LGT支持
1) 打开 "bin\编程器附加文件\avrdude" 目录
2) 将 "avrdude.conf" 文件中内容复制到自己的avrdude "avrdude.conf" 文件尾部
3) 例子命令 avrdude -p lgt8f08a -c usbasp -U flash:w:"R:/test_firmware.hex":i

3.功能切换
1) 插入设备并识别后打开上位机软件Ctrl.exe
2) 当usbasp模式切换到其它模式时可通过按钮 "usbasp to usbasp lgt" usbasp lgt isp模式,
"usbasp to usbasp avr" usbasp avr isp模式,usbasp to cdc232 到虚拟串口
3) 当usbasp模式时可使用"get current mode" 命令按钮查看当前模式
4) 从cdc232切换回usbasp模式时使用的usbasp模式为最后一次设置的usbasp模式 命令按钮为
"cdc232 to last usbasp"
5) 切换完成后红色,绿色LED会一起闪烁此时拔下设备再重新插上设备即可

TODO:
STC 自动冷启动

已测试:
STC
STC15F104E STC15F204EA 编程测试完成 stc-isp-15xx-v6.21,V4.88 9600-57600 bps
STC12C5A60S2,STC12C5A32S2 编程测试完成 stc-isp-15xx-v6.21,V4.88 9600-57600 bps
STC89C52RC 编程测试完成 V4.88 9600-38400 bps
LGT
LGT8F08A-16C 120319(工程测试样片)
AVR
ATMEGA8-16PU 3.3V 与 5.5V 电平均测试通过

感谢:
usbasp http://www.fischl.de/usbasp/ (usbasp2功能实现与上位机通讯协议)
avrcdc http://www.recursion.jp/avrcdc/ (cdc232功能实现)
v-usb http://www.obdev.at/products/avrusb/
avrdude http://www.nongnu.org/avrdude/
libusb http://libusb.sourceforge.net/
libusb-win32 http://libusb-win32.sourceforge.net/
progisp http://www.zhifengsoft.com

网盘下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34720&uk=2919284982
本地下载

上位机与硬件

lgt支持

stc支持

网友:
整合型小杀器,,,,期待更多的整合到一个 里面,,,现在的调试工具太多了,烦琐啊,

网友:
这个强大,话说对LGT推广也是好事啊

网友:
支持楼主!很好很强大!

网友:
很好,有创意

网友:
牛,有创意,标记了

楼主:
把stc的冷启动弄完了 通过"自定义下载"实现

2013-1-15 ver 130115
+完成stc使用"自定义下载"的自动冷启动stc-isp-15xx-v6.* 需要使用修改版本
+上位机增加冷启动延迟时间设置

STC冷启动测试
STC15F104E STC15F204EA 自定义下载测试完成 stc-isp-15xx-v6.24_mod,V4.88 9600-57600 bps
STC89C52RC 自定义下载测试完成 V4.88 9600-38400 bps

4.冷启动支持
1) 电路中TRST既排针2脚为冷启动控制引脚, 常态输出高电平冷启动时为低电平 (无驱动能力需要自己做驱动电路)
2) 如果使用的stcisp为"stc-isp-15xx-v*"版本需要使用修改版
3) stcisp 软件中 自定义下载加入命令 "2bc52975427afb939b417cefb67be5ce2bc52975427afb939b417cefb67be5ce"
4) STC_ISP_V488 自定义下载页点发送即可
5) stc-isp-15xx 中选择"自定义下载页" 选中 "下载前先发送自定义命令" 之后正常点 下载/编程 即可
6) 冷启动延时的基本单位为250ms 例如设置4就是延时1s

下载

网友:
你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和仰慕。

费了不少的心思。辛苦了。

网友:
同样是一个不算问题的状况
出现在progisp172上面

新出厂的AVR如M8L等预设fuse是Int.1MHz
progisp172会怎样无法进入ISP
即便是用外部OSC

自2009-02-28之后的版本就是这样子

avrdude 5.10则完全没问题

要是有人用TurboKits配progisp172半天进不去ISP
试试改用avrdude说不定就ok了

楼主:
2013-1-16 ver 130116
*修改自动冷启动为检测stcisp软件发送的0x7f个数 当前检测计数>32 断电 上电后延迟5秒不检测stcisp数据
+TRST默认电平设置

增加 atmega8 usbasp的硬件支持

TurboKits

最后更新 2013-1-18

TurboKits是将usbasp,usbasp(LGT ISP),AVR-CDC三种功能的程序合并为单一的固件实现.
避免使用不同功能需要刷不同固件或设置不同跳线的麻烦.

主要功能:
1.完整的usbasp.2009-02-28功能, 具体参考 http://www.fischl.de/usbasp/
2.完整的AVR-CDC功能,具体参考 http://www.recursion.jp/avrcdc/
3.基于usbasp协议实现的lgt单片机isp编程
4.基于以上三点支持广泛的单片机编程下载 (avr,lgt,stc,at89?,stm8(uart),stm32(uart)) :)
5.功能间无跳线切换
6.STC 自动冷启动支持

限制说明:
1.编程LGT单片机熔丝位时会擦除eeprom中的数据(当前硬件系统无法解决)
2.基于软usb的兼容与稳定性
3.串口发送数据时不能出现连续的"0x8F,0x8D,0x1A,0xAF,0xCB,0x69,0x19,0x5D,0x15,0xA9,0xCE,0x0E,0x3E,0xA1,0x2D,0x5B"否则会切换到最后的isp模式
4.ATMega8 硬件兼容 USBasp_schematics_2009-02-28, USBasp_schematics.2011-05-28, USB-ASP_y-386, usbasp_v2 by wxf
5.ATMega8 需要飞线 PD7 出来作为 TRST(自动冷启动控制引脚)
6.ATMega8 AVR-CDC 我的编程器5V供电在usb hub上不能识别直接连接主机可以

安装说明:
1. bin\win-driver\libusb_1.2.4.0.rar 为usbasp模式的驱动
2. bin\win-driver\avrcdc_inf.zip 为avr-cdc的驱动(串口) 建议安装raw下的驱动

使用说明:
1.progisp172增加LGT支持
1) 打开 "bin\编程器附加文件\progisp172" 目录
2) 将"追加_config.xml"文件中的内容复制到progisp172软件config.xml文件尾部
3) 复制eng目录到progisp172软件内
4) 芯片选择LGT8F08A即可

2.avrdude增加LGT支持
1) 打开 "bin\编程器附加文件\avrdude" 目录
2) 将 "avrdude.conf" 文件中内容复制到自己的avrdude "avrdude.conf" 文件尾部
3) 例子命令 avrdude -p lgt8f08a -c usbasp -U flash:w:"R:/test_firmware.hex":i

3.功能切换
1) 插入设备并识别后打开上位机软件Ctrl.exe
2) 当usbasp模式切换到其它模式时可通过按钮 "usbasp to usbasp lgt" usbasp lgt isp模式,
"usbasp to usbasp avr" usbasp avr isp模式,usbasp to cdc232 到虚拟串口
3) 当usbasp模式时可使用"get current mode" 命令按钮查看当前模式
4) 从cdc232切换回usbasp模式时使用的usbasp模式为最后一次设置的usbasp模式 命令按钮为
"cdc232 to last usbasp"
5) 切换完成后红色,绿色LED会一起闪烁此时拔下设备再重新插上设备即可

4.冷启动支持
1) 电路中TRST既排针2脚为冷启动控制引脚, 常态输出高电平冷启动时为低电平 (无驱动能力需要自己做驱动电路)
2) 程序自动检测0x7f数量当大于预设值时断电, 重新上电后延时5秒再继续检测0x7f命令
3) 冷启动延时的基本单位为250ms 例如设置4就是延时1s

已测试:
STC
STC15F104E STC15F204EA 编程测试完成 stc-isp-15xx-v6.21,V4.88 9600-57600 bps
STC12C5A60S2,STC12C5A32S2 编程测试完成 stc-isp-15xx-v6.21,V4.88 9600-57600 bps
STC89C52RC 编程测试完成 V4.88 9600-38400 bps
LGT
LGT8F08A-16C 120319(工程测试样片)
AVR
ATMEGA8-16PU 3.3V 与 5.5V 电平均测试通过
STC冷启动测试
STC15F104E STC15F204EA 自定义下载测试完成 stc-isp-15xx-v6.24_mod,V4.88 9600-57600 bps
STC89C52RC 自定义下载测试完成 V4.88 9600-38400 bps

ATMEGA8芯片usbasp
LGT
LGT8F08A-16C 120319(工程测试样片) 3.3V 电平
AVR
ATMEGA8-16PU
STC
STC15F104E STC15F204EA 编程测试完成 stc-isp-15xx-v6.21,V4.88 9600-57600 bps

固件:
TurboKits.* LGT芯片
TurboKits_Avr.*atmega8芯片 熔丝位 低位值0xEF 高位值0xC7

感谢:
usbasp http://www.fischl.de/usbasp/ (usbasp2功能实现与上位机通讯协议)
avrcdc http://www.recursion.jp/avrcdc/ (cdc232功能实现)
v-usb http://www.obdev.at/products/avrusb/
avrdude http://www.nongnu.org/avrdude/
libusb http://libusb.sourceforge.net/
libusb-win32 http://libusb-win32.sourceforge.net/
progisp http://www.zhifengsoft.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3-1-16 ver 130116
*修改自动冷启动为检测stcisp软件发送的0x7f个数 当前检测计数>32 断电 上电后延迟5 ...

AT89S手动RESET置HIGH可以进入ISP MODE沟通
但是连DEVICE ID也取不到

没人试AT89S所以跑去捡一颗来试

网友(2013-03-23):
不能用啊 一切cdc 就废了  楼主查查原因啊。。。

楼主:
切换到cdc模式后两个led是持续闪烁嘛 "废"指的什么

网友(2013-05-15):
引用 楼主:
2013-1-16 ver 130116
*修改自动冷启动为检测stcisp软件发送的0x7f个数 当前检测计数>32 断电 上电后延迟5 ...

试试看,高手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A(2013-07-25):
我天真的以为TurboKits也可以用于LGT8F88ES
测试解果貌似是不行

邮购部来的20片LGT8F88ES现在不知道怎么用
手上没有半个LGT官方工具可以玩

楼主:
用官方的isp电路图做一个吧用官方的固件 88es我还没时间去弄

网友(2013-10-13):
打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天真的以为TurboKits也可以用于LGT8F88ES
测试解果貌似是不行

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7788-1-1.html

14楼有移植到M48/88/168上, 可以实现LGT8F88A的ISP

网友:
记号下,目前用官方的isp工具进行烧写,会挑电脑,自己的笔记本死活用不起来,随便抓台笔记本装下都能用

网友(2014-06-04):
记号一个,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