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3.3V电源使用什么器件作为开关比较好?

楼主(2013-01-13):
设备上有些光模块,功耗比较大,希望不工作的时候可以控制其电源断开,用一个CPU的IO来控制其通断,电路尽可能的简单些,但要求非常可靠。
想过用MOSFET控制,大致了解了一下,GS电压一般都在4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或者关闭,3.3V的系统恐怕不太可行,看看大伙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A:
有那个电压的继电器,微型的

网友B:
有3.3V就可以导通的MOS管,SI2301/SI2302

网友C:
用PNP三极管,导通压降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个电压的继电器,微型的

您说的应该是固态继电器,导通电阻比MOSFET大些,不过的确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3.3V就可以导通的MOS管,SI2301/SI2302

这个好,我去找找datasheet

网友D:
有2.5V即可可靠开通的MOSFET管。 可以搜索一下, 比如GOOGLE搜索“LOW G-S VOLTAGE THRESHOLD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NP三极管,导通压降比较小

三极管的驱动电流要大不少吧,否则饱和不彻底,压降增大,功耗增大
深度饱和下应该可以的,我再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2.5V即可可靠开通的MOSFET管。 可以搜索一下, 比如GOOGLE搜索“LOW G-S VOLTAGE THRESHOLD MOSFET”。 ...

好的,谢谢,我查查

网友E:
1/16 brick power 带on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6 brick power 带on off

1/16 brick power是什么东西,科普一下吧

网友:
小功率明明有带关断的LDO,代价未必比普通LOD+MOS高

网友:
用LM2596-3.3V吧。有个ON/OFF脚可以控制输出。

网友F:
确认下到底有多大的电流需要控制,如果只是几个安培,用MOSFE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认下到底有多大的电流需要控制,如果只是几个安培,用MOSFET就可以了。

电流很小,几百mA,不到1A

网友:
我用2N7000,在3.3V下都沒有問題

网友:
NTGS3136P 我们一直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