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系统配置

楼主(2013-01-13):
请教一下,我系统有一个CFI 和一块epcs4,一块sdram。我现在希望有两种方案:
1,去掉epcs4,直接用cfi存储配置和代码,但cfi可能用不完,剩余的空间我想用来存储用户数据。
2,用epcs存储配置文件和代码,cfi用来存储用户数据。

问题是,我现在epcs在91 sp1上面 配置为reset vector 但到了nios ii中就提示编译错误:the section mapping ".entry" maps to a memory region "epcs controller" which is not the required length "0x20"

但把reset vector 改为cfi的话,就没问题,所以就把配置文件和代码一齐存储到cfi中。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想用cfi存储用户数据的话,行不行???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楼主:
纠结已久!!!

楼主:
那位高人帮我看看那...............

楼主:
站长,帮帮我。。。

网友:
我一般都是通过MCU配置哈

楼主:
qq302011 ,能说个大概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