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箱里边的海绵该用什么刀雕刻

楼主(2013-01-13):
就是铝合金包装箱里边的固定海绵需要开模,自己有个小JJ想自己开,该选用什么雕刻刀来挖空呢?

就是这样的海绵

网友:
激光比较合适。

网友:
去问问派理肯

网友:
木头模发泡------随便说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自己弄这样的海绵

帮你顶顶

网友:
切过很薄的海绵,用激光就行。注意功率不能太大,否则会糊掉,切口断面就不是平的了。

网友:
这玩意雕刻机搞不了吧???

网友:
激光或电热丝吧

网友:
开横切刀,一层层粘起来(如果你每一层不一样的话),如果都一样,只开一个横切刀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EVA泡沫,普通雕刻机能雕的,我摸索了近半年才找到雕的办法,F值设越低越好,除了慢,效果还不错。

如果是那种很软的海绵或泡沫塑料,推荐用电热丝切割,切面很光溜,我是自己用吉他弦做了一个

网友:
刀模,工厂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有卖割好的网格的,把不需要的扣下来即可

网友:
我们有一款产品是EVA包装。用的是雕刻工艺,雕刻工艺的缺点是造价高,速度慢,容易残留碎屑,优点是可以切割的很整齐,可以任意形状,一次成型,不需要用胶粘。

网友:
如果是切EVA,觉得主轴转速无所谓,8000~20000的转速都试过,差别不大,关键是F值一定要低,我一般是设F50,切出来很光滑,刀无所谓,单刃、双刃直刀都行,当然有条件双刃直刀最好

如果F值设高了,刀一碰泡沫就会变形,加工出来的东西全是毛边,丑死!

楼主:
用双刃小刀雕了一块,边还可以不过底就太毛糙了。。。。觉得加热丝可能好点有机会试试,只能分层搞了

网友:
Band5 WEDM 绘图式线切割自动编程系统是由 Band5 Studio 开发完成的一个专为线切割机床,海绵切割机械进行自动数控编程的产品。该系统采用目前最流行的Windows 操作系统作为基础平台,没有任何要记忆的命令,使用所见即所得的绘图方式进行编程,真正使编程成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只要鼠标即可绘出加工的图形,而且立即生成加工代码,同时加工代码可以直接送到机床控制台,为你节约宝贵的时间。

网友:
震动的锯条? 还是直接刀模啊?

网友A:
把海绵泡水里冻上在雕刻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海绵泡水里冻上在雕刻行不行呢?

这个东西不吸水的,就算冻成冰再雕,钻头一热会花掉的吧

网友:
不需要用刀切成那个形状了,这些海绵已经预先切好了断口,就像卷纸预先切好断点了,只不过海绵是立体都切好了的,这么大块海绵其实是由无数个5MM小海绵立方体构成的,轻轻一掰,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