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布的24升200v 逆变板子 大家提点意见

楼主(2013-01-14):
刚布的24升200v 逆变板子 大家提点意见
之前做了一个 以为随便画一下就行 结果很悲剧

这次重新布板了

上传几个开关电源布板指导

网友:
呃.怎么不是输出 AC220V?

网友:
看不出什么东西! 原理图又没有 眼睛都花了

网友:
不像逆变,像升压,还是非隔离的。

楼主:
严格说应该是个超声波发生器 D类数字功放  电源24v供电 升压到200V 然后irs2113s spwm

原理图来了

楼主:
是非隔离的

网友:
高压区的敷铜有棱有角的,会不会尖端放电啊

网友A:
楼主的升压部分用的反激式?为啥不用推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升压部分用的反激式?为啥不用推挽的呢?

推挽调试困难 而且是大功率用 还2个管 反激小功率很方便

网友B:
逆变不应该是把24V直流变交流,然后通过变压器再升到20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不应该是把24V直流变交流,然后通过变压器再升到200V吗?

应该也可以 不过似乎没人这么做

网友:
这个没多大的功率输出啊。

楼主:
设计60w

估计也就30w

楼主:
板子回来了 焊好了
带动60w白炽灯 mos管几分钟就烫手了 测量功率是50w 效率90%
还有变压器声音很大

感觉是电流反馈问题之前也遇到过

看了很多资料也不知道电流采样电阻 电压采样电阻 怎么接地 噪声小

楼主:
经过两天调试
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了

变压器声音变的很小了 和蚊子声音差不多了
输入24V, 190V带负载50w,效率88%
感觉应该可以用了

下面是mos管D脚的波形,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C:
那个开关变压器下面初次级的铜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开关变压器下面初次级的铜太近了

是很近 呵呵

网友D:
波形似乎不是很好.....驱动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形似乎不是很好.....驱动电流不够?

应该是够的
1A 供电 输出旁边就是 钽电容
是不是 频率低 现在是70khz

调到100khz  就像方波了 明天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