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3040

楼主(2013-01-14):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用ref3040做基准电压控制ad603,放大的倍数不对,用示波器测量ref3040输出的电压,毛刺都快到100mv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示波器用信号发生器校对过,测200mv时很光滑

网友A:
请贴出ref3040的电路图供大家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贴出ref3040的电路图供大家分析

这个是ref3040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ref3040部分电路

这两个是电源部分,12v是外部输入,电源还带其他负载

网友B:
看3040的输入纹波+噪声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3040的输入纹波+噪声多大

输入纹波大约20mv吧,没有输出的大

网友:
那这样的话就在于你的电路的应用了,仔细阅读REF3040的手册,对照REF3040的典型应用,有些基准是挑负载电容的,有的基准是需要负载具有一定的ESR才能稳定

网友:
datasheet 上有标准电路  的   有一种可以微调的 要接个10K的电阻 还有一种固定输出的    (话说TI的 ref 很好用啊) 仔细看下手册 --

网友C:
我错了  刚看了下data sheet   这种ref 30系列 是SOT23的我以前用的是ref 50系列的               ---(要不你换个芯片试试 ) 或者测下7809的纹波   看到底是你 示波器还是芯片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错了  刚看了下data sheet   这种ref 30系列 是SOT23的我以前用的是ref 50系列的               ---(要 ...

恩,我打算换个芯片试试,示波器用信号发生器校对过,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