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crochip无刷电机的例程

楼主(2013-01-14):
      本人用Microchip专用设备分别测试例程AN957(无刷电机方波驱动),AN1017(无刷电机正弦波驱动),AN1078(无刷电机FOC驱动),得出数据如下
例程编码    电机转速    工作电流    驱动方式
AN957         3376RPM      0.172A       120°方波
  AN1017      2984RPM       0.240A       180°正弦波
  AN1078      2648RPM       0.225A        FOC矢量
   得出结论: 按FOC矢量控制原理,应该是FOC可以让无刷电机工作在95%以上的效率,从数据可以看出,反而是120°方波的效率最高,(同等转速下,电机工作的电流越小,电机的效率越高),
                        希望有研究过的同行关注,我的QQ 532294915

网友:
FOC真正用在PMSM里面,因为无刷电机的反电动势是梯形波,和正弦波的电流结合本来效率就没有方波电流和梯形波的反电动势在一起高。转矩会有损失。

网友:
装备不错。双显示器+ICD3.

网友(2013-06-02):
你的实验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解释却不是那么去解释的
从梯形波->正弦波->FOC,它们在输出平滑的力矩方面是越来越好的。
但是就最大输出力矩来说,确是梯形波最大,其次是FOC,然后是正弦波。因为它们对输入电压的电压利用率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在FOC的那个矢量图的六边形介绍中找到答案,一般各个公司的app notes都会提到这点。

楼主:
  感谢以上专家的解答,再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