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系统的黏贴功能被软件禁止。

楼主(2013-01-14):
运行一个考试训练软件的时候系统全部的黏贴功能就不行了。
右键复制可以点,但是随后黏贴板内容就被清空了,右键黏贴选项是灰的。
题目浏览里选中文本松开就取消选中了。
主要想复制里面的题库出来背。不知道这个破解起来难不难?

网友A:
可以把程序发上来看一下,如果是客户端的程序,十有八九是hook了复制的功能,你一复制它就拦截了,可以用程序getwindowtext看一下能否获得。或者来个最狠得,直接抓取画面不就完事了?

楼主:
完整的在这里。考证训练平台单机版01-13
主程序在这,单独不能运行

如果能直接破解它数据库的加密就好了。我有试过破解了数据库密码,但是题目被加密成字母字符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程序发上来看一下,如果是客户端的程序,十有八九是hook了复制的功能,你一复制它就拦截了,可以用程 ...

搞定了。多亏了你的提示。
我找了个TextCatch去抓取就好了。而且是完整的网页,含答案对话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多亏了你的提示。
我找了个TextCatch去抓取就好了。而且是完整的网页,含答案对话框

哈哈,莫元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