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arm linux的序列号?

楼主(2013-01-14):
arm linux  cpu或者flash的uid怎么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 /proc/cpuinfo

谢谢。

cpuinfo里面没有uid,有的话就不问了

网友B:
概念不清,以为是linux里面的pid,uid那个了
硬件ID要看datashe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念不清,以为是linux里面的pid,uid那个了
硬件ID要看datasheet了

这还不清楚啊?说了是cpu或者flash的uid啊,这和进程有毛关系。
标题还说是序列号,那里不清楚呢

不知道linux有没有什么系统调用可以方便的去到ui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还不清楚啊?说了是cpu或者flash的uid啊,这和进程有毛关系。

不好意思,有点咬文嚼字了
好像硬件ID应该叫ID, 不叫UID吧,呵呵
这些ID在linux上层不一定都有提供的,要看驱动的实现,驱动有提供API才能读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cpuinfo里面没有uid,有的话就不问了

很多Android设备可以在这里面独到CPU的唯一ID,前段时间用过一次。。。

网友(2013-10-22):
看这个《imx51-linux的cpuinfo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