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加密狗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3-01-14):
如题,usb加密狗是什么原理。

网友:
你还不如问人民币怎么进行复制更好。

网友A:
有简单又复杂的
说个简单的 我用VB开发了一套软件 公司说不行啊 得整个加密啊 要不然怎么卖钱呀
我网上一搜 买了10个USB加密狗回来了 9块9一个,用起来很简单。
USB内置硬件模块,同时提供了一些.DLL文件和API接口供上层软件调用(即需要被加密的软件)

此加密狗是这样的:
首先它提供了一层较简单的所谓“外壳加密”,即通过一个插件,将要打包的.exe文件进行一次加密,那么当客户使用该软件时(则需要点击.exe文件),被打上外壳加密的程序会与USB狗通信一次,确认之后exe文件才能被顺利执行,反正返回错误。

这是比较傻瓜式的加密,容易被高手破解。
其次,通过使用与USB狗配套的API接口,我在软件里面额外写一部分处理加密的模块,软件运行的时候,也与USB通信一次,通过之后才允许执行软件,而且也可以开个定时器,每隔10分钟与狗重复的通信,这样能够防止客户一狗多用。

具体的加密大体方式是这样:USB硬件上面产生一个随机数,USB将这个随机数作为参数,通过计算MD5值(MD5算是比较严格的算法,不过有bug),软件上面也用该随机数计算MD5值,两者相等则通过。

USB上的随机数种子及自身的USER PIN码都是加密的一部分,对于软件的开发者,对USB狗有最高权限的修改权,通过super PIN。

以上是我这个加密外行第一次使用加密的总结,大概用了个把小时就搞定了,很简单。当然,越简单则被破解的可能性越大,对于普通用户,还是很管用的。

另外,还有一些更高级的加密狗,内置硬件时钟模块和网络访问模块,通过精确的内部时钟限制软件的使用期限,通过网络访问模块,强制用户的计算机与服务器进行通信,以此来给予用户软件的使用权。
不过这些狗的价格比较高一点,我的感觉是,开发软件者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就OK了,加密那块有一帮人专门做,直接买现成的回来用就成。

网友:
这个详细

网友:
3楼科普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简单又复杂的
说个简单的 我用VB开发了一套软件 公司说不行啊 得整个加密啊 要不然怎么卖钱呀
我网上一搜 ...

收到,谢谢。被人家复制个一样的狗不就没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被人家复制个一样的狗不就没用了吗?

你以为是复印机呀

网友:
每个密狗都有序列号,都是一一对应的
要是能轻易复制,密狗厂商怎么混饭吃

网友:
具体的加密大体方式是这样:USB硬件上面产生一个随机数,USB将这个随机数作为参数,通过计算MD5值(MD5算是比较严格的算法,不过有bug),软件上面也用该随机数计算MD5值,两者相等则通过。

反编译,修改比较指令

网友:
狗是和加壳软件一起用的,要先能把软件脱壳才行,否则反汇编会把你。。。。。。。。

网友:
就是个USB单片机呀,当然是越稀有的型号越好,让人家没办法直接CRACK芯片。

然后再编自定义的通讯协议,做到别人看了你的USB协议,看不懂在说什么。

PC上再提供加壳软件,或者相应的DLL,让PC软件开发者调用。

网友B:
一样可以破的,我记得好多年前在看雪看到过破解研究的帖子,关于HASP Key的(以前叫阿拉丁aladdin,现在被收购了叫safenet)

网友:
什么都西不能破呢,只是时间金钱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样可以破的,我记得好多年前在看雪看到过破解研究的帖子,关于HASP Key的(以前叫阿拉丁aladdin,现在被 ...

我觉得密狗本身是无法破解的,只是有人破解的PC软件,绕过了密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密狗本身是无法破解的,只是有人破解的PC软件,绕过了密狗

我在想,弄个加密狗,把关键算法放在狗里面,这样要破解就必须把硬件狗破解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弄个加密狗,把关键算法放在狗里面,这样要破解就必须把硬件狗破解掉了- - ...

嗯,这个方法才是王道;若果对成本不敏感试试TI的Hercules

---------------------------------------------------------------------------------
搞错了TI的Hercules 安全处理器的意思是耐操不是保密的意思

网友:
Band5 WEDM 绘图式线切割自动编程软件有密狗,无法破解

网友:
市场上有狗的软件基本上都让人家复制出来了,最好办法是你自己做一个,把一部分算法固化到里面,软件调用狗里的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