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嵌入式linux,用什么开发板,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3-01-14):
最近想学嵌入式linux,不知道用什么开发板,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我想先从了解linux系统开始,然后再学习linux上编程,再转到嵌入式linux上,不知这样的步骤是否可行?

网友:
三星的资料最多了,满打街都是

网友A:
弄个2440入门 最好MINI2440资料比较多

做产品现在用2440有点不明智了, 考虑成本的话用2416

工业上还是直接看AT,TI,飞思卡尔三家的吧。。三棒的货便宜但是工业级的话看你自己了嘿嘿。

推荐下TI 的AM335X系列 便宜 并且带CAN,LCD也不是S3C24XX能比的

网友A:
学ARM9比较难要坚持啊。哈哈! 学了一年了才感觉刚入门。。。。。。
我是从CE入门的,先学上位机编程,有VC++基础很轻松,然后开始搞驱动,从最简单的IO搞,平时所谓的写驱动的是基础驱动的修改整合了,慢慢就熟悉了,CE要比LINUX简单好多。要是想快速入门的话可以考虑哈哈。
学LINUX比较难。还好有点单片机的经验。对底层操作比较熟悉,到现在也就会弄弄驱动。加油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ARM9比较难要坚持啊。哈哈! 学了一年了才感觉刚入门。。。。。。
我是从CE入门的,先学上位机编程,有VC ...

我也在弄WINCE,感觉他的驱动编写很方便,不过要用DDK提供的库函数实现寄存器访问,这点和单片机以及ucos这类的OS有很大区别,还在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弄WINCE,感觉他的驱动编写很方便,不过要用DDK提供的库函数实现寄存器访问,这点和单片机以及ucos ...

其实还是很方便的,Linux也一样,不可能像单片机一样直接寄存器,
虚拟下,然后像stm32操作库函数一样

网友:
学习了,目前正在奋斗中。。。

楼主:
我想先从了解linux系统开始,然后再学习linux上编程,再转到嵌入式linux上,不知这样的步骤是否可行?

网友C:
搞个嵌入式linux培训班的课程来看下,就知道要学什么了

C语言基础、C++基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原理、Linux应用基础、电子电路基础
   开课前一周:入学基础测试与辅导(C语言、C++、linux基础、数据结构、电子电路)
   第一天上
   数电&C语言基础测试
   第一天下
   C++语言&操作系统基础测试
   第二天上
   操作系统基础
   第二天下
   Linux基础
正式课程
序号        课程内容
Linux开发基础一
学习目标:
   熟练安装、操作linux系统,
   并能配置各种开发环境与常用服务
教学案例:
   Linux系统安装
   Linux开发平台搭建与开发工具使用
   Linux 概述; Linux发行版;
   Linux开发环境搭建-vmware虚拟机;Linux系统安装
   Linux的基础知识; Linux文件系统和文件; Shell的使用;常用的shell命令;Linux的软件安装;
   Linux 下的C语言编程基础;Linux下VIM的使用;
   编译器GCC的使用;调试器gdb的使用;
   Linux下多文件编译与项目管理工具make的使用;
Linux开发基础二
学习目标:
基本掌握C、C++语言,掌握常用数据结构
教学案例:
指法练习游戏
成绩管理系统

C语言基础强化
C语言的内存布局与常见库函数
数据结构强化
链表、队列、栈、树、哈希表
Linux下的C++语言基础强化
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 类及对象的封装 类的继承与派生
虚函数与多态性 构造函数与虚构函数
小项目:
指法练习游戏
成绩管理系统
嵌入式硬件开发部分
学习目标:
    熟悉ARM微处理器体系架构、指令与外围器件;掌握通用外设接口的编程方法。
教学案例:
   Watchdog控制程序
   RTC时钟控制程序
   LCD显示控制程序
   ADC转换采集程序
   触摸屏控制程序
   Nandflash读写控制程序
   Gec2440硬件开发平台搭建
   Bootloader烧写、内核烧写、文件系统烧写
   ARM开发调试环境建立
   MDK开发环境使用
   嵌入式微处理器 ARM寄存器   ARM工作模式
   ARM异常中断   ARM汇编指令分类
   ARM汇编指令寻址方式
   ARM汇编程序设计   C及汇编语言混合编程
   J-Linuk仿真器使用
   ARM GPIO应用
  ARM存储器控制器
  ARM工作模式转换;
   ARM中断控制器(IRQ和FIQ)
   ARM时钟及定时器;
   看门狗定时器应用;
   TFT LCD驱动程序设计
   LCD显示曲线及图片;
   ADC控制器应用;
   触摸屏应用及校准
   NOR Flash应用设计;
   NAND Flash应用设计
   PWM时钟应用;实时时钟及闹钟应用
   ARM启动代码设计  蜂鸣器控制
嵌入式应用编程部分
学习目标:
   熟悉应用各种系统调用
   熟悉TCP/IP协议
   熟悉基于QT的GUI界面开发
教学案例:
    QQ聊天程序
    基于QT界面的聊天系统
1、基本应用程序设计
  Linux交叉开发环境介绍;GNU交叉工具链的使用; 宿主机与PC机间的通信;串口通信;
  Minicom配置使用,Windows超级终端配置实验;
  NFS共享设置实验  交叉调试;
  文件I/O操作编程;
  Linux系统调用与用户编程接口;
  Linux中文件及文件描述符概述;
  不带缓存的文件I/O操作;标准I/O开发。
  文件操作 目录操作 特殊文件
  Linux进程概述;Linux下进程结构;
  Linux下进程的模式类型;Linux下进程管理;
  Linux进程控制编程;守护进程;信号及信号处理
  进程间通信;多线程编程
  管道;管道创建与读写;标准流管道;FIFO信号量;
  共享内存实现;消息队列实现
  线程概述与分类;Linux线程技术发展;线程的实现和基本操作;  线程访问控制。
2、网络程序设计
  TCP/IP协议概述;OSI参考模型和TCP/IP参考模型;
  TCP/IP协议栈;TCP和UDP;
  套接字基础  网络Socket概述;Socket通信原理;
  Socket基础编程。
  小项目:
  QQ聊天程序
3、界面程序设计
  Linux下嵌入式gui编程介绍;
  Qt介绍;通过Qt designer认识Qt;
  信号和槽;Qt的事件
  QT中的多线程编程;
  Qt 中的网络编程。
  小项目一:
  带QT界面的聊天系统
驱动部分
学习目标:
   熟悉bootloader启动原理及流程;掌握U-boot裁剪与移植
   熟悉linux内核体系架构;掌握2.6.30内核的裁剪与移植
   熟悉文件系统实现原理;掌握制作根文件系统
   熟悉常见接口的驱动原理;
教学案例:
   移植Bootloader引导程序
   GPIO驱动程序
   按键中断驱动程序
   WatchDog驱动程序
   块设备驱动程序
   网络设备驱动程序
   根文件系统制作(cramfs、jffs2、yaffs)
   根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根文件系统内容;
   常见根文件系统制作;添加设备文件;添加动态链接库;
    添加系统应用程序;添加配置文件;
   支持QT显示的根文件系统制作
   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带QT根文件系统的主要内容;
   添加LCD与触摸屏等设备文件;添加QT动态链接库;
   添加系统应用程序;添加系统配置文件支持QT显示;
   Bootloader介绍;GEC2440Bootloader分析;
   常见bootloader源码分析;
   u-boot配置与编译;
   u-boot移植;
   u-boot 使用
   Linux内核结构
   配置与编译移植  Linux内核模块设计
   配置裁剪Linux内核并移植到GEC2440开发板
   字符驱动
   GPIO设备驱动,实现电子开关功能
   驱动的中断 延时  并发控制
   设备驱动的阻塞与非阻塞、异步通信
   按键中断驱动,实现电子键盘功能
   块设备驱动
   网络设备驱动 网卡设备驱动
   设备驱动调试与移植技巧
项目实战部分
学习目标:
   熟悉实际项目开发流程;掌握项目开发平搭建;积累项目开发经验
研发项目:
    基于2440的无线网络播放机VOD
   项目能力重点实战
   项目设计能力

网友:
记下经验 也想学这些

网友D:
我的体会,与硬件结合紧密用linux,可以直接控制硬件,WINCE我还没学不确定能直接控制硬件

网友:
找本好书,比如s3c2410的,然后跟着书上的例程做。

linux开发,比较麻烦的还有linux操作环境的熟悉,安装一个ubuntu吧,能简化一些。

有问题googl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体会,与硬件结合紧密用linux,可以直接控制硬件,WINCE我还没学不确定能直接控制硬件 ...

可以介绍下嵌入式Linux学习步骤么?需不需要钻研Linux内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介绍下嵌入式Linux学习步骤么?需不需要钻研Linux内核?

不用管内核,我现在直接在应用层控制GPIO SPI 非标波特率串口 看门狗等等,还把系统时钟关了,当然不能调度了,只能复位。。。。。。。。。。一概没动内核,自由吧。任何寄存器地址都能在应用层自由控制,当然这是不符合规范的,我试过标准SPI驱动调用控制FPGA,读个字节从应用代码写read到SPI出时钟也要44us,实在太慢,直接控制的话只要2us时钟就出来了,那个非标串口我用1.58MBaud,普通方式根本不让你配置,内部已经用枚举限定了。墨守成规用分层驱动来搞,只能一个结论:我的项目不可行,因为数据传输太慢了-------------------------------------现在公布秘诀:用mmap方式把物理地址映射到应用程序的虚拟地址上,这样应用层就能自由访问物理地址,当然有意识改系统资源或是疏忽都可能使系统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管内核,我现在直接在应用层控制GPIO SPI 非标波特率串口 看门狗等等,还把系统时钟关了,当然不能调 ...

这样子玩玩还可以,真的要做产品;这个态度不好,至少要理解什么时候使用映射比较好,什么时候必须要使用内核(例如中断);
内核和APP之间数据传递的几种方式等等,就是总结才能真正的掌握知识,个人理解。

网友:
先记下了,学过一段时间,后面再继续!

网友:
转:与一线Linux嵌入式开发工程师的对话

陈工程师一直做Linux的嵌入式开发,作为在开发一线的工程师,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可能更切合实际需求,于是,通过邮件,就嵌入式开发方面的问题,请他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问:关于嵌入式开发,我们准备给同学们讲解一些入门知识,从你一线开发经验来说,给我们一些建议:
         陈工回答:
        对于嵌入式Linux入门,如果有一定基础,可以从驱动开始;如果没有基础,我个人建议还是从应用程序开始。因为从应用程序开始是最容易的,也是 最直观的。而驱动程序运行在内核态,驱动本身的结构就比较复杂,如果要彻底弄明白驱动的运行机制,必定牵涉内核,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恐怕问题会少一些,而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问题估计较多。我曾经遇到过一些初学者,就是一入门就栽了,失去了信心,当然这只是少数。不过,如果在遇到问题之后,能够得到即时、 正确的点化,那就是好事了。
       既然您决定讲驱动,那就从内核模块开始。在PC上就可以进行的虚拟设备实验,如基于内存的内核模块。可以考虑从模块的结构、编译、插入、卸载等方 面进行阐述。
        驱动模块无非分字符驱动、块设备驱动和网络驱动三大类。但是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任何一个系统,特别是嵌入式系统,并且在目前的嵌入式Linux产品 开发中,最简单、最重要、最多、最复杂的也是字符设备驱动,从IO驱动到串口驱动、到USB驱动等等,广义上都是字符驱动。让学生最好专注于字符设备驱 动,因为一个嵌入式设备,网卡一般一块,FLASH一般也是一块(也包括几块组成的FLASH组),但是这两方面,基本都有完善的驱动,如网卡驱动有很 多,块设备驱动,硬件层已经有通用接口,不管是NOR FLASH还是NAND FLASH,文件系统层更是有了非常多、非常成熟的文件系统,如 JFFS2、YAFFS、YAFFS2、EXT2、EXT3、ROMFS、CRAMFS等等,无需我们再去研究,学会应用即可。而除此之外的其它设备, 如AD、DA、CAN、RS485等等,都是需要根据应用来进行设计的,这才是一个产品区别于其它产品的重点,更是市场价值增值点。
      另外呢,也是前一点引申为而来的,学习Linux,准备做产品的话,不要把Linux当成了终极目标(当然,这是对应用而言的),要有只是把 Linux当成一个平台的思想。更重要的还在各种产品所需求的专业技术,如通信方面像CAN、RS485、GPRS等等,或者工业控制方面,IO控制、 实时特性等等。Linxu博大精深,研究起来永无止境,但是在产品中,只要到了一个产品够用就可以了(当然,多一些更好,要视人而定)。
       问:嵌入式应用程序的开发,应用场景较多的是图形界面还是字符界面,如果是图形界面,开发环境QT和Minigui哪一种更合适,哪种类型的应用程序在嵌入式系统中应用比较多?
       陈工回答:
       对于嵌入式Linux的应用,大多数的应用并不需要图形界面,比如交换机、路由器、嵌入式网关以及服务器等等。图形界面呢,主要应用在多媒体、手机等手持设备和一些需要图形界面的人机交互系统。
       嵌入式Linux可选图形界面很多,上网找找的话,可以发现远非我们常说的QT、MiniGUI等。包括Tiny-X,matchbox、OPIE、GPE等等。不同GUI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特殊应用场合,对于产品开发,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GUI。对于学习,自然是选择容易得到、容易开发的GUI。QT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由于QT有一个PC上的模拟器,可以在没有实际液晶LCD的情况下,甚至在没有任何硬件的情况下都可以在PC上进行模拟开发。QT是收费的,当然,有免费版可用。MiniGUI呢,纯粹国产的,支持国货,可以考虑选择MiniGUI。这是一个轻量级的嵌入式GUI,可以跨平台,学习版也才100多块。MiniGUI可以用于工业控制场合,QT在这方面的应用目前还没有遇到,主要用在手持设备。
       我们在开发中采用Tiny-X,这也是一个可以用于工业控制的GUI,基本兼容X-Window,体积小,占用资源少,速度快,稳定。
       对于Linux的应用程序开发,除了GUI程序之外,最基本的应用程序有:
     (1)串口编程。无论是在Windows下还是Linux下,串口编程都是极为复杂的,但是非常锻炼一个人的编程水平和能力。
     (2)网络编程以及WEB相关编程。网络编程的tcp、udp、tcp/ip等。至于WEB编程,主要是在系统开启一个WEB服务器,制作一些网页,通过远程登录能够对整个系统进行配置甚至升级等功能。比如我们的路由器配置网页。这种应用在以后会越来越广泛。
      (3)另外一个就是Shell编程了。Shell的作用我想,*NIX世界的人都很清楚。在很多应用里面,通过一些非常富有技巧性的Shell脚本,实现了非常复杂的功能,包括远程系统升级等。
       以上我提到的这3方面,非常易于实验,在没有硬件,只有PC的情况都可以做。
       学生电脑安装ubuntu,那以后配置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可能遇到的问题会多一点。不过没关系,能够解决的。在我个人看来ubuntu适合于家用、办公,但要用于开发,配置难度稍微大一点。不过没有办法,现在电脑硬件太新,最适合的RedHat 9.0无法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管内核,我现在直接在应用层控制GPIO SPI 非标波特率串口 看门狗等等,还把系统时钟关了,当然不能调 ...

看到网上有说:Linux移植到特定硬件上,需要进行裁剪,还要开发相应的BSP驱动,这些工作也不需要学习内核么?

网友(2013-03-29):
我也想学习一下。不知如何入手。

网友(2014-04-10):
嗯,学习嵌入式linux

网友:
至少要对内核有个大致的轮廓吧,《Linux内核设计与实现》不错,薄薄的一本。

网友:
mark一下,系统离我太遥远了

网友:
在工作项目中学吧, 不然大致为板子吃灰, 坚持不了几天..............

网友F:
建议买个板子,看韦东山的视频学习,入门到精通都没问题

网友:
linux是我心中的永远的痛

网友:
楼主想学习嵌入式开发的话,果断买个韦东山的开发板+韦东山的视频,保证不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嵌入式linux培训班的课程来看下,就知道要学什么了

C语言基础、C++基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原理、 ...

我觉得这个安排比较合理,之前学嵌入式方法不对,浪费了好多时间

网友(2014-09-02):
现在学习建议选择4412开发板了,四核心技术,迅为的板子不错,学习有提供配套视频教程

网友:
我以前学过STM32,所以直接买的ARM9,友善之臂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嵌入式linux培训班的课程来看下,就知道要学什么了

C语言基础、C++基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原理、 ...

mark。

网友:
我之前用的是韦东山的JZ2440开发板

网友:
没项目就不要学了

网友:
mini2410,资料比较多

网友:
学好了是不是可以做安卓开发?

网友:
开发板合适就行了,基本资源有就行了,关键是自己要努力写代码,这个才是王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买个板子,看韦东山的视频学习,入门到精通都没问题

不做项目也是难搞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做项目也是难搞啊!

要多实践的,特别是嵌入式,需要韦东山的视频或者开发板,联系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做项目也是难搞啊!

韦东山的视频有项目部分可以跟着学啊,而且有一定的深度。

网友I(2014-10-14):
引用 网友H:
要多实践的,特别是嵌入式,需要韦东山的视频或者开发板,联系我吧!

韦东山的开发板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韦东山的开发板能便宜?

。。
联系我就好了,注明是坛友,谢谢!看我的签名!

网友:
树莓派我觉得入门挺好,资料多

网友:
2440、6410、不行就4412,ARM A8高大上的!

网友:
韦东山的视频和开发板挺不错的,就是没时间学习

网友:
哈哈,可以给建议

网友:
看基础了,应用入门简单些

网友J:
用Qemu就可以,同事在IBM/Intel做Linux内核开发,平时都用Qemu.

网友:
韦东山的板子、视频 这么多人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Qemu就可以,同事在IBM/Intel做Linux内核开发,平时都用Qemu.

Qemu只是虚拟一个可以运行linux的环境啊
楼主的本意应该是想学arm下的linux驱动及应用开发吧,Qemu好像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嵌入式linux培训班的课程来看下,就知道要学什么了

C语言基础、C++基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原理、 ...

这确实是个好思路 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个2440入门 最好MINI2440资料比较多

做产品现在用2440有点不明智了, 考虑成本的话用2416

现在还可以用2440入门吗?6410入门难吗?

网友:
一直在学,断断续续。。。

网友:
年前学了会儿,现在又暂停 了,诶。

网友:
我来看看,准备开始学习这个

网友:
韦东山的 linux 有本书~

网友:
在用4412,感觉三星的资料还是很丰富的,Linux、Android都可以学到了

网友(2014-11-15):
现在还是4412更靠谱

网友K(2016-12-21):
入手了一块三星的4412,A8的核,感觉先搞驱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入手了一块三星的4412,A8的核,感觉先搞驱动比较好

esynos 4412  是Cortex A9 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