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C6Q240的芯片用什么下载器和软件。

楼主(2013-01-14):
就是这个芯片,我想知道这个芯片用什么下载器和下载软件。我有8位机基础学这个芯片的编程需要那些知识,如何入门。谢谢。

网友:
FPGA和MCU基本上可以算隔行,如隔山啊~

楼主:
我只需要了解如何烧录程序/读取/怎么加密就行了。以前没了解过这个,现在烧录也不知道怎么搞。需要什么工具和软件。

网友:
加密 比较难……

网友:
这个芯片看来挺老的;
fpga要一个配置芯片,程序是下到配置芯片里;上电的时候FPGA再读取程序;
下载器 叫USB Blaster 软件叫 quartus

网友:
楼上正解,配置芯片可以选择,一般的规模epcs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