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tornado中设置应用程序的入口函数名,比如main或Xmain

楼主(2013-01-14):
请教:我们知道在VC下的入口函数默认是main,这个入口函数名都是可以设置的,虽然我没设过

tornado  下  的入口函数名怎么设置?例如设为为XXmain,求大虾指教!!!

网友:
不用限制函数名,如果是boot型的在InitApp()(具体我得查查。很久没写了。
)中调用即可。我一般vxworks自动加载.out。再进入主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