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C6KS UPS不接电池可以开机吗?

楼主(2013-01-14):
不知道有没有熟悉UPS的,修一台不开机的C6KS,需要外挂240V电池(20个串联),手头没有电池,单独接市电开机无反应,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这机器不接电池不能开机,也有说能够开机的,现在维修起来没头绪,初次接触UPS,不是很了解,大家谁熟悉这东西,能否指点一下思路呢。

网友:
UPS分冷启动和热启动。
冷启动即没有市电,光靠电池也能开机运行,有市电当然还是能开机。
热启动则必须要有市电才能开机运行,光有电池是不行的。

接市电也没有反应,估计是内部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A:
不接电池能开机,我有这个,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池能开机,我有这个,确认

昨天给山特打电话,那边的妹子告诉我不接电池只接220V交流电不能开机,这不是坑人么。

网友:
我叉,我的是C10KS,真的可以不接电池开机,会提示电池错

前提是得有市电

网友:
我们也有这个,可惜被分解了,试不了了

目标,抄

楼主:
我又确认了一下这台C6KS,是白色外观的型号,新型号是黑色壳子的了,这个白色的C6KS不接电池确实是不能开机的,被电池坑了一把,电池组空载电压240,因为是20个12V蓄电池串联的,感觉挺正常,但是接上UPS后,内部低压开关电源输出端才十几伏,当时没注意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入是直接从电池供电的,后来检查发现其中一块电池挂了,一带载整个电池组电压就降下来了,换掉之后输出正常了,不过现在是能开机了,但是开机报警,第一、二、六灯亮且蜂鸣器嘀嘀响,问厂家说是风扇报警,这机器确实刚换了风扇,不过为什么风扇报警就不明白了。

网友:
我这边也有几个三特的UPS,但是不好保养电池啊?

网友(2013-10-07):
那位大哥有C6KS的图纸吗?也是不开机问题,通电BUS无电压。是不是市电进入经可控硅整流后出来BUS电压给辅助电源及允电板提供400V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