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OK6410,希望大家能给你裸机的示例工程,RVDS2.2的

楼主(2013-01-14):
小弟用的是飞凌OK6410A的板子,现在刚装好RVDS2.2,然后按照给的示例一步一步来试了一下,在用AXD仿真的时候看到了理想的现象,但是在开发板断电在上电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运行的不是刚才仿真时的程序,而刚才仿真时的现象也没有看到。所以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下载程序……求指教(真心菜鸟,高手勿喷……)
其实我还有一点疑问,就是关于启动文件的问题,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实在百度上抄的一个,好像可以运行的样子,没有官方的么?
还有就是关于时钟的设置,因为之前在接触STM32的时候,所有的IO口都有对应的时钟,在使用之前都需要打开时钟,否则讲无法使用,但是6410没有这样的功能么?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啊,为什么现在只设置了GPM端口的几个寄存器就可以运行了呢?连ARM最低端的M系列都有,ARM11不可能没有啊。

这是我的主函数:
#define GPMCON (*(volatile unsigned *)0x7F008820)
#define GPMDAT (*(volatile unsigned *)0x7F008824)
#define GPMPUD (*(volatile unsigned *)0x7F008828)

#define SPACE 0xFFFFFF

void Delay ( unsigned long times )
{
        for ( ;times > 0; times -- );
}
void main ( void )
{
        GPMCON = 0x00001111;
        GPMPUD = 0x00000000;
//        GPMDAT = 0x00000000;
        while (1)
        {
                GPMDAT = 0x1;
                Delay ( SPACE );
                GPMDAT = 0x2;
                Delay ( SPACE );
                GPMDAT = 0x4;
                Delay ( SPACE );
                GPMDAT = 0x8;
                Delay ( SPACE );
        }
}

下面是抄的启动文件:
;-------------------------------
;S3C6410的启动文件
;-------------------------------

        IMPORT main;C enterpoint

;-------------------------------
;Memory Start Entry
;-------------------------------

        PRESERVE8
        AREA |C$code|, CODE, READONLY
        global MemStart

MemStart

;-------------------------------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

        ldr r0,=0x7e004000
        ldr r1,=0x0
        str r1,[r0]

;-------------------------------
;Enable VIC Port
;-------------------------------
;
;        mrc p15,0,r0,c1,c0,0
;        orr r0,r0,#(1<<24)
;        mcr p15,0,r0,c1,c0,0
;
;-------------------------------
;jamp to main
;-------------------------------

        b main
        END

网友:
AXD仿真是在SDRAM上跑的,怎么可能掉电储存呢?

楼主:
那要想存储程序的话,像手机刷机那样的保存程序的话,该怎么办呢?

网友(2013-03-27):
#define rGPMCON        (*(volatile unsigned*)(0x7F008820)) 这句话怎么解释啊?怎么那么多指针啊,望您能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首先对0x7F008820进行强制类型转换,换成地址。最前面的是指针运算符…… ...

哦。谢谢

网友:
相当不错 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