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11XX 引脚配置高阻态

楼主(2013-01-14):
最近用LPC1114做段码LCD液晶显示,需要用到引脚高阻态,看了周立功的中文资料,没有找到相关信息,恳请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一般设置成输入就是高阻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俺一般也是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置成输入就是高阻

错,输入是若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输入是若上拉

看来LPC和STM32不一样,差点误人子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输入是若上拉

如你所说,把引脚设置为输入,且下拉电阻就可以达到高阻态了?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把引脚设置为输入,且下拉电阻就可以达到高阻态了?谢指点! ...

高阻是既没有上拉有没有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阻是既没有上拉有没有下拉

既然没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那么4楼又为何那样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没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那么4楼又为何那样说呢?

”把引脚设置为输入,且下拉电阻就可以达到高阻态了“
这样做会变成下拉;
我用的是STM32没用过LPC;关于输入是高阻是我自己的猜测;
既然4楼指出不对,那就应该是弱上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说,把引脚设置为输入,且下拉电阻就可以达到高阻态了?谢指点! ...

无语,不知道你看没看手册,默认上拉输入,可以取消上拉,设为中继模式,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语,不知道你看没看手册,默认上拉输入,可以取消上拉,设为中继模式,看图

多谢训教,不胜感激!我会认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语,不知道你看没看手册,默认上拉输入,可以取消上拉,设为中继模式,看图

我将引脚选择了中继模式,设置为输入,但是此时引脚为高电平,为什么不是低电平,或者有什么方法设置为低电平呢?
电路如图所示,我想把Pin脚设置为高阻态且不是高电平,这样com端的电压就为1.5V了,本人才疏学浅,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恳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将引脚选择了中继模式,设置为输入,但是此时引脚为高电平,为什么不是低电平,或者有什么方法设置为低 ...

高阻模式下,如无外部控制,则保持上次IO状态,即上次上拉状态
你也可以试试00模式,即无效模式,按是不是所谓的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阻模式下,如无外部控制,则保持上次IO状态,即上次上拉状态
你也可以试试00模式,即无效模式,按是不 ...

我仔细看了资料,不能设为中继模式,如果设为中继模式外部是高电平引脚就为高电平,外部是低电平引脚也是低电平。设为无效模式就OK了。十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