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电源,求推荐?

楼主(2013-01-14):
模块电源,求推荐?

工业级温宽.  性价比要高。

我知道的品牌:
国内:金升阳,顺源,耀华
台湾:博大,元册,捷拓
国外:C&D,RECOM,MURATA-PS,TRACOPOWER

网友A:
没看见参数,楼主的意思是推荐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参数,楼主的意思是推荐品牌?

对,推荐品牌!

网友:
我们的东西也值得考虑的哦。说说理由:

1,用心做事

2,不计较成本

3,技术方面勤于思考,有心得。(电源的技术数量少,深度大,难度大。衡量的标准:建议最好实测一下纹波和效率两个指标,纹波最容易测,如果要对比的话注意示波器地线夹和负载线的位置角度不要改变;效率和体积相关,相对不容易衡量。体积小的话效率提高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