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301+MOS扩流,带300mA以上负载就停振!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3-01-14):
PT1301,6脚的那种,寻思做点东西玩玩,看看这芯片咋样。。也不知道当时咋想的。。直接干了20片…………果断出问题了。。
希望是能输出5V1A,扩流的MOS是手机保护板上拆下来的S8205A,8脚的那种,最少也有4A。。
二极管用的贴片的1N5819,实际上输入输出都加了100uf的电解电容,这个在电路图上没画。。
开始空载状态下有7mA静态电流,割断PT1301的LX脚(4脚)后(就是不使用内部MOS了,但用不用出的问题都一样),静态电流下降到1mA以内。。
输入接锂电池,负载270mA,一切正常,输入0.36V的时候,输出依然能达到4V多。。可以说是非常好了。。
可是……挂个四百多mA的上去(N年前的MP4),PT1301直接就停振了!而且摘掉负载后,不能自己恢复,必须断开电源再接上,死机了似的。。
而在这种状态下,MOS并没有关闭,一直导通。。锂电池保护板断开。。(接电源的话MOS烧成灰。。)
在网上搜索,有人骂过这个芯片停振的问题。。可是很想知道它为什么会停振。。怎么才能避免?总不能这20片都扔角落里吃灰吧。。
难道在大负载的情况下,芯片的电源被拉低而无法控制MOS?MOS持续导通,芯片的电源则一直被拉低,所以无法恢复??
试图加大过C1,但是停振的问题并没有改善。。

网友A:
你这接法不对吧?
PT1301扩流接法LX要接到电流检测电阻上去...

网友:
MOS管的S通过电阻(0.1R)接地,然后同时S接到LX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接法不对吧?
PT1301扩流接法LX要接到电流检测电阻上去...

官方PDF里第一个普通的扩流电路就是我那么接的呀。。也没有串电阻,LX在MOS上面,相当于内部MOS和外扩的MOS并联。。
官方PDF里还有个高压扩流(12V 300mA)的电路,是你说的那样接的。。外扩的MOS下面串0.22R电阻,LX接在电阻上。。
难道说,LX脚不光是内部的MOS,还负责检测MOS的电流?那那个电阻我该怎么计算为好呢?PDF上没有式子。。也没有相关的数据。。就取个大概值吗?

网友A:
它好像可以用MOS的导通电阻测电流......LX一定要接的......

网友:
你的LX不要断开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好像可以用MOS的导通电阻测电流......LX一定要接的......

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LX端接回去了,现在电路和上面的图是完全一致的,已经不烧了。果然LX段不是单纯的内部MOS。。

但现在还是会把锂电池的保护板给弄保护,于是只好用3R33供电。。

输入3.3V的情况下,静态电流12mA左右。输出5.167V。
输出接黑莓9550,输出5.16V,输出电流385mA。
输入端电流2.5A,由于使用了非常垃圾的杜邦线。。到DCDC这里时,电压只剩下0.89V了…………杜邦线已经烧软。。
MOS和电感发热也不小,只能用手摸2秒。。刨去杜邦线浪费掉的份,效率89%??(好像不对吧……MOS和电感都很热诶…89%?…)

网友B:
没试过扩留方式,但是12mA的静态电流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扩留方式,但是12mA的静态电流也太大了……

吃完饭这会儿又变成9.6mA了…………白天测过一次是7mA左右…………温度没有变化多少。。晕……

网友C:
LX端,应该开路,C1的选取很重要,一定要用CBB电容。否则,开机电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X端,应该开路,C1的选取很重要,一定要用CBB电容。否则,开机电流很大。

LX端白天试着开路了,只是静态电流小了7mA。。而且有停振的问题。。晚上把LX接回去了。。不停振了。。
C1我用的是贴片的陶瓷电容,1uf,这种DCDC,不可能用CBB吧?

楼主:
这货的扩流就是个鸡肋……估计只是为了增加卖点吧。。
把外部MOS拿掉了,3.3V输入时,静态电流0.182mA,输出限流300mA,效率74~85%,电感芯片均不热。。也就这么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