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供电的贴片mega8,ISP接口如何设计

楼主(2013-01-14):
本人设计了一个mega8的mp3,全部用3.3v供电,然而ISP口当时想着用不到电源,于是就用5个插针将MISO,MOSI,SCLK,GND,REST这五个引脚给印出来了,当接到5v的下载器上傻眼了,总是出现flash校验错误,怎么办?求教各位大牛!!

网友A:
不是接法的问题,mega8可以5V工作的,如果可以读写熔丝位,就说明下载没问题

网友:
听取大家的经验吧!等,楼上就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法的问题,mega8可以5V工作的,如果可以读写熔丝位,就说明下载没问题 ...

可是,下载的时候总是显示flash出错,那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flash验校出错有可能是线太长的原因,尤其是不使用缓冲器的ISP下载线

网友:
我目前也是画了这5个引脚,不过还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法的问题,mega8可以5V工作的,如果可以读写熔丝位,就说明下载没问题 ...

电路如图所示,可是总是显示校验不通过,但是能识别熔丝位,就是下载不进去。用的是智峰的USBasp软件,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可是总是显示校验不通过,但是能识别熔丝位,就是下载不进去。用的是智峰的USBasp软件,请 ...

换个电脑试试,我一直觉得USBASP这种下载方式不稳定,我们这边经常出现下载线坏了的问题,后来就都不用了,改用并口下载线了。

网友B:
要接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接电源的

您指的是ISP的电源端吗?

网友:
哟,这不是德妹么,这都能撞见啊~~~~

网友:
如果是用USBASP下载,跟USBASP的固件也有关系。

网友:
你的USBASP是5V吧,那么,MI,MO这些线,全是5V的了,
在USBASP上改改,使之运行在3.3V上,然后ISP就行了,我以前碰上过。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是因为线长和线虚接造成滴。。。
ISP的时候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直接给系统供电烧写不进去,使用ISP硬件的电源就可以,呵呵,有些时候想不明白。

网友C:
那几根信号线串个电阻接上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几根信号线串个电阻接上就行。

新手求教一下,公版的USBASP 的4  6  口连接的是ATmega8 的TXD  RXD  这是做什么用的?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求教一下,公版的USBASP 的4  6  口连接的是ATmega8 的TXD  RXD  这是做什么用的?
请高手指教。。 ...

你可以将那两个端口是可以自己改掉用的,具体修改方法可以参考,usbasp软件里面的设置

楼主:
结贴:最终解决办法是采购了一个支持3.3v的usbasp下载器解决掉的,这种连接方法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