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人开发超高压版无刷电调,133V或148V 用在大功率电机上

楼主(2013-01-14):
内容如标题,电流50A左右,具体价格可详谈。

网友A:
带不带霍尔传感啊?电机多少伏供电?说清楚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不带霍尔传感啊?电机多少伏供电?说清楚点嘛

要带霍尔传感器,133V供电

网友B:
这个建议用现成的驱动器。
速度快,可靠性也比较高 。

网友:
其实没有多大难度,你说的50A电流只要选择的mos器件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其余的就是控制信号和电机电源隔离,问题不大

网友:
有兴趣我们可以详聊,qq470877270

网友:
我们在做高压的310v,不过电流没那么大'有什么要求转速?调速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建议用现成的驱动器。
速度快,可靠性也比较高 。

我用在模型上的,,在造一个超大的模型,嘿嘿,不是电动车那种。
主要是电压要高,商品电调据我了解,可以做到50V  300A,但我需要更高电压,不需要那么高的电流,50A足够。没有那么合适的,所要要定制。

网友C:
有那么耐压的MOS管吗??用IGBT???

网友:
打算一个电桥卖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耐压的MOS管吗??用IGBT???

这点电压不算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在模型上的,,在造一个超大的模型,嘿嘿,不是电动车那种。
主要是电压要高,商品电调据我了解,可 ...

好像泰映的有,你找找。

网友:
这么高电压和电流啊,现在我做的还是属于小的了

网友C:
年使用量?多少  ?开发周期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使用量?多少  ?开发周期多长?

不是大批量的,谈不上使用量,只要几个就够了,时间的话两个月内能搞好都可以了

网友C:
还是自己下手得了、、、

网友:
好好搞吧  东西是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自己下手得了、、、

关键没技术呀,呵呵

网友:
8kw,功率很大,这个主要逆变器部分能承受就行了。
50A电流,选IGBT会好点

楼主:
本人现需要6支这样的电调,愿支付3W开发费,高人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现需要6支这样的电调,愿支付3W开发费,高人在哪里呢??

应该找做电动汽车电机驱动器的

网友D:
LZ在哪?江浙可以找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在哪?江浙可以找我们。

在广东,在哪都一样呀,你有技术就行

网友D:
外地的交流起来麻烦,我们现在做AC220输入的,转速要求很高。具体可以先看看你的需求。有意向留个联系方式,先看看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地的交流起来麻烦,我们现在做AC220输入的,转速要求很高。具体可以先看看你的需求。有意向留个联系方式 ...

我QQ 7546262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地的交流起来麻烦,我们现在做AC220输入的,转速要求很高。具体可以先看看你的需求。有意向留个联系方式 ...

我的QQ:478866361,不经常上联系的话先短信通知一下  18999205638

网友:
看这意思 是不是想搞电动飞机 这个想法我也有 大妞距高转速的外转子电机吧 其实盘状电机更适合做载人电动飞机 加我qq 46439147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我做过大功率外转子电机的变频器

网友:
载人电动飞机需要解决的是 电池的供电 不是调速 楼主怎么解决供电问题 300v 50A的锂电池市价多少钱 巡航能超过200公里 续航时间能超过1小时吗 推重比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8-07):
俺公司现在针对无感pmsm的控制已经完善了,用在100v(15a左右)和200v(3a左右)的电机上,但是电流没这么大!
有感的bldc电机还真没办法用我们现在的算法控制,所以要求改电机啊!对电机无感角度判断(低速1HZ)误差在2~3度左右,高速做起来就简单多了,st的库就可以。
所以改电机是必须的,除非此bldc的凸极性比较明显,那可以试一试!

网友:
以后可以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