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zigbee芯片 ZSATCK协议栈IAR能编译下载遇到问题

楼主(2013-01-14):
IAR版本EW8051-EV-8103
STACK版本:ZStack-CC2530-2.3.0-1.4.0
Fatal Error[e72]: Segment ZIGNV_ADDRESS_SPACE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
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PS:现在就是用的官方自带的ZSTACK案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有个地方设置错了
不用改动,用zstack默认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有个地方设置错了
不用改动,用zstack默认的配置

基于协议栈的使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3-02-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是不是在做SBL时把路径改成了$PROJ_DIR$\..\..\..\Tools\CC2530DB\cc2530-sb.xcl呢?但是TI文档确实要求这样改的。希望帮忙解答下。、

网友(2014-07-30):
你好,我现在用的IAR8.30版本 win7 64位系统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不跑协议栈没有错误,跑协议栈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照网上的解决办法改了路径还是这个错误,请问你是什么地方改变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