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头防插错

楼主(2013-01-14):
现在做一个TV box的盒子,电源适配器为5V 2A ,电源接头是2.5mm的内径。
现在担心,9V或者 12V的电源适配器(电源接头内径为2.5mm的)也可以直接插入到电源接头里,这样直接就把板子烧坏了。
请问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我想到的方法是把电源接头换成一个内径小点的,让其他的2.5mm接头的电源适配器插不进去。但是担心供货问题。
请问下在电路设计上有没有好的方法呢,或者是成熟的电路呢?谢谢!

网友:
5V进来也要经过稳压器吧,一般可以抗9V或12V啊,只是LDO温度高点。
不过烧了好啊,再买一台,你们销量就上去了,哈哈
这能算用户操作责任吧,说明书标明用5V就好

网友:
内部用DCDC,外接电源调高点,即使插错也不会烧,再高电源部分肯定自己会保护了~

网友:
通常内部做一级dcdc的好,对输入电压就不苛求了

网友:
用usb头就好了。都是5v的。

网友:
加个稳压管、反向接个二极管、串联一个保险管,当电压高了或极性反了,让保险管烧掉,保护内部电路。麻烦的是保险管烧了也需要专业人员更换,对普通用户还是麻烦。如果硬件允许的话楼上的建议最好,用个USB口都解决了。

网友:
市面上 一般 2.5mm的不多  最保险还是内部使用DC  DC

网友:
通常都要内置DC-DC电源的,否则电源电压波动会影响你里面的吧 要是真想整坏,加个高压进去,什么保护都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