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四轴--已经开源飞控程序,原理图,上位机,现在介绍上位机

楼主(2013-01-14):
匿名四轴--飞控程序,原理图,上位机已经开源,现在介绍下上位机
不知道给小四轴起个什么名字好,就先叫匿名四轴吧,呵呵
上个帖子开源了程序,上位机,原理图,大家需要的可以到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5784-1-1.html这里下载,上位机已经根据坛友意见改过,现在我讲解下上位机的使用
通讯的格式为:
飞控基本数据(固定格式):
0X88 + 0XA1 + 0X1D + ACC DATA + GYRO DATA + MAG DATA + ANGLE DATA + CYC_TIME + 0X00 + 0X00 +0X00
共32字节

自定义数据格式:
如:0X88 + 0XF1 + 0X06 + ACC DATA
共9字节
第三字节 0x1d 和 0x06表示的是随后的数据长度.

固定格式的飞控数据不用在高级收码中再次设置了!

空中速度2M ,双向通讯, 试过2MS发送32字节,没问题,速度还是可以的.
还是一样,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优酷的视频出问题了,以前开源帖子里的视频也看不了了,郁闷,换了家网站,重新上传!
上位机演示

http://www.56.com/u50/v_ODQ0ODcxNjc.html
http://www.56.com/u50/v_ODQ0ODcxNjc.html
http://www.56.com/u52/v_ODQ0ODcyNTc.html
http://www.56.com/u52/v_ODQ0ODcyNTc.html

匿名四轴试飞视频:
http://www.56.com/u56/v_ODQ0ODczNDk.html
http://www.56.com/u56/v_ODQ0ODczNDk.html

网友:
顶一个~上位机很棒~

网友:
顶一个,教程不错

网友A:
强啊,再问下有没有NRF转串口的模块提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啊,再问下有没有NRF转串口的模块提供啊?

正在画板,,,,,,,呵呵   快有了

网友:
顶,记录一下.

网友:
好棒,,顶一下

网友B:
什么通讯模块啊?没看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通讯模块啊?没看出来= =

手里拿的是第一版的pcb,新板子已经好了,第一版的通讯是买的NRF模块,第二版已经把通讯模块做到板子上了

网友:
强烈要求上位机软件提供数据存盘和回放功能!

楼主:
以后版本会加入的!!谢谢支持

网友:
视频被屏蔽了哇,可惜了

楼主:
正在重新上传,,大家稍等

网友:
顶!有空了一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楼主视频中用的是商品遥控器,不知道nrf24l01怎么才能接收商品遥控器的信号,楼主能不能指点一二, ...

我用一块单片机采集遥控信号,通过一个nrf模块发给四轴,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楼主视频中用的是商品遥控器,不知道nrf24l01怎么才能接收商品遥控器的信号,楼主能不能指点一二, ...

能收到的话,那就叫兼容接收机了。关键是通信协议好像不公开,要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收到的话,那就叫兼容接收机了。关键是通信协议好像不公开,要破解的 ...

恩。能将协议破解了就方便了

网友E:
貌似有一种商品, 就是那瓢虫,用的就是NRF24L01,当然遥控器里也是.而且遥控器单卖60刀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有一种商品, 就是那瓢虫,用的就是NRF24L01,当然遥控器里也是.而且遥控器单卖60刀还便宜 ...

马上做一个2。4g的板子,带stm32,可以pc遥控,可以采集ppm遥控,可以采集接收机pwm遥控,也可以外接电位器自制遥控,还能当系统板等功能

网友F:
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编的?

用的delphi

网友F:
厉害!
好像用delphi的人挺多的,不知用delphi、QT、C#那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
好像用delphi的人挺多的,不知用delphi、QT、C#那个好?

适合自己的就好,都差不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适合自己的就好,都差不多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解答

下了个 vs2012   正在学习C#  不知道在高速通信的时候效率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了个 vs2012   正在学习C#  不知道在高速通信的时候效率怎么样

不清楚,我没用过C#,
我觉得QT好一点吧,它是跨平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我没用过C#,
我觉得QT好一点吧,它是跨平台的

因为调试用,肯定是在电脑上,大家也都是windows吧,就没考虑过跨平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调试用,肯定是在电脑上,大家也都是windows吧,就没考虑过跨平台....

也有可能用安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可能用安卓的

恩。 等过几个月换个安卓手机,学学安卓的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功力很深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板子,也玩过自己改过部分的MWC450四轴。
现在想专心从底层看起,自己做个小四轴。
所以想用个成品空板子的自己焊个,熟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有板子,也玩过自己改过部分的MWC450四轴。
现在想专心从底层看起,自己做个小四轴。
所以 ...

有套件,签名里看哈

楼主:
c#速度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用了一些以前没有用的功能,list什么的, 速度还没有以前快,不过程序优化不少了

网友G:
楼主说的速度是指什么方面
如果是数据处理,应该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图形显示,每秒能刷新30次就很可以了
不用让图形的刷新速度和数据的刷新速度一样,需要细节的时候可以先保存再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速度是指什么方面
如果是数据处理,应该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图形显示,每秒能刷新30次就很可以了

我知道的,ui在timer里面刷新,数据处理不涉及ui刷新

网友:
多向楼主学习,我的四轴也在进行中

网友H:
请问,楼主,有PCB底板吗,我要几个?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有PCB底板吗,我要几个?多少钱?

签名有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位机小软件是用什么做的额?

用的delphi

网友(2013-03-02):
引用 网友A:
强啊,再问下有没有NRF转串口的模块提供啊?

有啊,你可以看看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2871476846

网友J:
很喜欢你的做品,想用我的一套成品GPS终端,换你的一套成品。不知有意么?  我的GPS+GPRS+对应天线+程序  约370左右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16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喜欢你的做品,想用我的一套成品GPS终端,换你的一套成品。不知有意么?  我的GPS+GPRS+对应天线+程序   ...

可以啊,正好也玩一玩gps,呵呵,有接口输出么,我想用单片机读gps数据.

网友:
给力,楼主继续加油!!!

网友:
这个强烈支持啊。
先学习下看看,然后也自己动手做一个试试

网友:
上位机是用什么做的啊??整体调试要是可以的话准备自己做一个

网友K:
delphi 里面有波形控件? 波形显示做的很漂亮.
c#里面有个teechart

楼主:
引用 网友K:
delphi 里面有波形控件? 波形显示做的很漂亮.
c#里面有个teechart

现在有新版上位机了,在我另一个帖子里

网友K:
MPU6050 量程为 2G时, 分辨率是 16384
发送给上位机的数据是直接读取的还是 除16384 后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K:
MPU6050 量程为 2G时, 分辨率是 16384
发送给上位机的数据是直接读取的还是 除16384 后的数据? ...

请看我最新的教程贴,里面有解释

网友:
lz真好,四轴国内开源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很牛的东西,

楼主:
这几天学习了下3D,给上位机增加了3D模型显示

网友L(2013-04-02):
哇。。楼主好厉害啊。   顺便 请教几个问题。

1:小四轴上的NRF24L01 接受遥控器的数据,同时也发出数据,给上位机接收器么? 这样速度可以么?切换收发要一定时间的吧?

2:楼主用的天地飞9 遥控, 是在天地飞里面加了一个电路 捕获天9控输出给发射模块的PPM 信号?然后你在解析PPM信号,通过自己的板子 NRF24L01 发出去给小四轴?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哇。。楼主好厉害啊。   顺便 请教几个问题。

1:小四轴上的NRF24L01 接受遥控器的数据,同时也发出数据 ...

1:通讯是双向的,2M的空中速度,8M左右的spi接口速度,完全OK
2:航模遥控不需要改造,只需要插上模拟器的线,另一端插在我们的遥控板上就OK

网友: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thanks!!!啊

网友:
我看了看楼主的下位机,程序写的很棒.在四元数进行姿态解算部分,好像是用的 网上的IMU.C  这个算法  .  想请教一下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 这些参数有无传递方向的要求 ?
及即传递数值一正负有没有讲究.  网上还有 AHRS.c  这个算法,楼主有没有比较这两个 算法的优劣?

网友(2013-05-22):
代码和你说的数据格式不符合啊

网友:
楼主的想法和我的差不多,商品遥控器的手感好,并且可以设置曲线之类的。不过我觉得通过遥控器教练口采集PPM信号比接收机上采集好。

楼主(2013-07-31):
不要用这个上位机了    新帖子有最新版的

网友:
楼主,想学学算法

网友(2013-09-25):
好牛逼,也想做,学习学习。

网友(2013-12-17):
很赞的上位机!!!果断收藏了!!!

网友:
个人感觉 匿名的代码是有问题的 我仔细研究过 但发现了好多问题  问了匿名本人 他本人解释说他自己也不明白 所以我觉得有些坑啊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的

网友(2014-05-07):
楼主,,请问一下,上位机的自定义数据格式:0X88 + 0XF1 + 0X06 + ACC DATA  ,共9字节。
问题一:但是功能字也只有0xA1~0xAA,也就是说0XF1改不了啊;
问题二:ACC DATA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帮顶下,顺便mark,方便以后用!

网友(2014-08-14):
串口输出有符号的三位数,基本收发可以显示,但是高级收发不行,想显示他的波形,怎么办?

网友:
串口输出有符号的三位数,基本收发可以显示,但是高级收发不行,想显示他的波形,求助啊

网友:
我下载的是今年五月更新的上位机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2015-08-07):
借用你的上位机,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