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XE在哪里下载啊?xilinx ise除编译功能外,能仿真吗

楼主(2013-01-14):
各位大神 ModelSim XE都在哪里下载啊 我在官网上下不下来啊 http://china.xilinx.com/tools/mxe.htm
xilinx ise除了编译功能外,还能仿真吗,不能的话只有连接modelsim仿真了吗?

网友A:
Xilinx ISE如果有License,是可以用ISIM仿真的。

ISIM速度似乎还行,属于编译成本地代码的仿真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 ISE如果有License,是可以用ISIM仿真的。

ISIM速度似乎还行,属于编译成本地代码的仿真方式。 ...

你好 我用的xilinx ise13.4,在csdn网站上下的破解License,有大部分的IP能使用,是否只要破解了,就能仿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