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懂的Verilog写的DS18B20测温程序,附测温小软件。

楼主(2013-01-14):
在EPM240上实现,占用逻辑149,估计还是可以继续缩小逻辑,这是程序

测温小软件界面,通信协议为  0XAA,数据高位,数据低位,0X55.中间是DS18B20的数据,附VB.NET程序,如下

网友A:
请问是楼主是否已经通过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楼主是否已经通过验证?

使用ModelSim 仿真了一下没问题,使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符合,测试了一下室温,然后就没然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ModelSim 仿真了一下没问题,使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符合,测试了一下室温,然后就没然后了。。。。 ...

问个问题。示波器起什么作用呢,和逻辑分析仪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ModelSim 仿真了一下没问题,使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符合,测试了一下室温,然后就没然后了。。。。 ...

多谢~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示波器起什么作用呢,和逻辑分析仪有区别吗

区别在于手头没有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