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学到什么程度算是学好了 可以转学stm32了

楼主(2013-01-14):
中间是不是还得学avr过度一下

网友:
51和STM32差别很大,不会51一样可以直接STM32

网友:
直接过渡

网友:
学习到什么程度,不好讲。主要还是学习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从来没有用过STM32,第一次把STM32用在一个项目上就成功了。

网友:
完全不会也可以学。

网友:
直接学吧,stm32的例子多看看,买个stm3205x discovery板,100不到,可以当Demo板跑程序,也可以当编程器和仿真器用。

网友:
你可以不学51直接踏入stm32
也可以把51学一辈子……………………

事在人为

网友A:
都是工具,单片机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你把51学精就行了,

网友:
51> stm32> 51> stm32

网友:
楼上的各位都是高手,思想最重要,你可以做到任何一款芯片快速上手你就成功了,硬件方面主要是各种接口电路,软件方面C语言编程,代码的编译定位,启动,这些是和芯片型号无关的

网友:
你把C、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学好了就随便你玩什么了。不管51还是STM32或是linux。

网友:
都一样的

网友(2013-02-26):
引用 网友A:
都是工具,单片机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正解

网友:
51 STM32 LPC 都有學過,真正要學買一塊板子,有別人寫好的程序,學起來比較快,
至於說學好了,這個很難講,學校跟業界差很大,所以多學多看不吃虧

网友:
直接过渡就行

网友:
学无止境,STM32能做的,51未必不能做,想想51都能移植uCOS了...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把51学好呢,我想应该是能独立设计项目吧。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