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SOP8芯片是什么类型的芯片?(有图)

楼主(2013-01-14):
看看下面这8脚芯片是什么类型的芯片呀?

楼主:
这到底是什么芯片呀,头痛……

网友:
看不出来。2、3、7未连接? 串口、或者两个IO口接进去。   莫非。。。起个加密的作用? 不应该。

网友A:
UART设备的可能性小。倒觉得像个看门狗。或是类似SIM Card的设备

网友B:
接进去两个IO口,或者串口。而且接到两个不同的腿上。不大像是喂狗的。 SOP8 封装,又没有任何除RST外的输出,貌似实现不了啥功能。网络标号为 A、B 。。。。。。。。。。

网友:
HT46R005

网友:
知道为啥别人要打磨芯片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进去两个IO口,或者串口。而且接到两个不同的腿上。不大像是喂狗的。 SOP8 封装,又没有任何除RST外的输 ...

标号A、B没有任何意义,是我自己标的,感觉似是用在串口的某种存储器。
是用在电机调速上面的,除了存储,我想象不到有其它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设备的可能性小。倒觉得像个看门狗。或是类似SIM Card的设备

没有SIM Card呀,就是一简单的调速器,就是不知道这么样的8脚芯片有什么其它的功能?

楼主:
M4U106G1封装上的丝印上是这个型号,但是丝印很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密?:-[

不大像是加密。。。。

网友(2013-04-20):
好东西,刚好也在做这个

网友D:
国产或台湾的MCU,很多厂家都有,人民币几毛钱,应该是加密用的,俺之前就这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或台湾的MCU,很多厂家都有,人民币几毛钱,应该是加密用的,俺之前就这么用过 ...

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