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2V以下 ,两路10位PWM 输出,3路12位AD 单片机!!

楼主(2013-01-14):
     最近在帮人家搞个低压供电项目,据说量还不错,所以对成本要求敏感,求推荐一款单片机,
1.两路10位或以上PWM输出
2.3路12位或以上AD
3.工作电压最好是2.5V以下
4.封装为TSSOP 的最好。板子空间不大。
5.有5个IO就足够,并还EEPROM ,只存40个参数就行。
6.批量价格2块钱以内。

程序量大根在6K左右。
求各位高手,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
批量价格2块钱
突然感觉自己用430好奢侈

网友A:
STM8L0XX系列的单片机,可以工作在2.5V以下,其他所有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L0XX系列的单片机,可以工作在2.5V以下,其他所有都满足

STM8L价格可以做到2元以下了?

网友:
C8051TXX系列应该可以,最低电压0.9V,12bitADC

网友:
C8051F90x/1x 低功耗单片机的软件与硬件与C8051F92x/3x 系列全兼容并且工作电压为 0.9 – 3.6 V,支持单电池供电。

网友:
C8051F9XX  价格超过了!其他都适合!
呵呵

楼主:
C8051F9XX  ,这个应该做不到2块钱以下吧。
我现在在用STM8S003系列的,一块多。
STM8LXXX这个价格最低都要2.5元,好像还真的不好找这样的单片机啊。

网友:
同求,也是要求AD和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