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求指点。

楼主(2013-01-14):
我是菜鸟一枚,想自己做一个四轴飞行器,现在正在做智能车,但不知道四轴飞行器和智能车从控制上,选用的单片机,和相关的模块都有什么不同,求做过的各位给一点知道,或者给一点入门可以用的资料,告诉我应该到哪里找就好。

网友:
智能车用的是EN神马的传感器,算了还是不用这个了.
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用MPU6050+hmc5883.
单片机随便。

网友A:
楼主你的标题不合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防沉自顶

目前第一位的是 防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第一位的是 防删

给新手提供点信息,也不是被大神们这么不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标题不合格!

哦?该放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新手提供点信息,也不是被大神们这么不屑吧

请看论坛置顶帖 关于不合格标题的龟腚

网友C:
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做

看了你的帖子,很多东西还是很陌生的,有什么入门好资料吗

网友C:
我没看系统的资料,从stm的驱动做起,遇到困难,解决困难,一直这样做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系统的资料,从stm的驱动做起,遇到困难,解决困难,一直这样做下来的.

stm32 我倒是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 我倒是用过

一步一步来,从最近本的驱动,到读取传感器,滤波,计算姿态,控制电机.........

网友D:
估计ID被封了

楼主(2013-03-06):
引用 网友D:
估计ID被封了

hehe ,依然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