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 程序 原来能用个,放了一晚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楼主(2013-01-15):
cyclone iv 程序 原来能用 ,放了一晚就不能正常运行了?程序哪都没动,
是何种原因 ?

网友:
你的原因咯!

网友:
你没烧到EPCS里面,仅此而已。

楼主:
我是 下载的sof文件,头一天 下载后能正常运行,第二天下载后,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码码时是不是喝酒了,程序里酒精含量高,挥发了。

网友:
我一般定性为人品!!  嘎嘎

楼主:
我没有加 时序约束,是否和这个有关系,是不是 碰巧 时钟边沿和信号边沿 恰好对不齐了 ?
是不是恰好 处于 对齐的边沿上,原来一直可用,后来因某物理原因造成 边沿有一点 偏差,所以现在对不齐了,所以不能用了?

网友:
有可能你能正常运行的那次是凑巧。。

网友:
这样的问题现象太笼统了,进一步调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 下载的sof文件,头一天 下载后能正常运行,第二天下载后,不能正常运行  ...

看看3楼,要烧的是pof啊

网友:
你用了没有破解的IP吧,连上仿真器重新下载一次估计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