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传输问题,总线上有数据但是BUS HOUND抓不到

楼主(2013-01-15):
最近在调试USB 协议,但是碰到一个问题:进行USB数据传输时,使用USB Explorer可以看到总线上的OUT 和 IN 端点的数据,但是使用BUS hound却无法抓取这些数据,不知何故?我自己也翻看了usb的协议,但是没有什么收获,请各位施以援手啊!谢谢!
不好意思,问题没描述清楚,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出现,也就是说USB数据可以传输,但是会存在上述现象,所以USB 的枚举 什么的应该都是正确的;

网友:
USB Explorer没有用过,不过要用bus hound抓的话至少两个条件
1.在Device 选中你要抓的设备
2.他只能看到传输正确的数据包,并且是设置地址后的!
其的令牌包,应答包,传输错误的数据包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很有可能你的USB DEVICE 还没有完成设置地址这一步。

网友A:
USB Explorer没有用过,不过要用bus hound抓的话至少两个条件
1.在Device 选中你要抓的设备
2.他只能看到传输正确的数据包,并且是设置地址后的!
其他的令牌包,应答包,传输错误的数据包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很有可能你的USB DEVICE 还没有完成设置地址这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Explorer没有用过,不过要用bus hound抓的话至少两个条件
1.在Device 选中你要抓的设备
2.他只能看到 ...

网络卡了不好意思啊!居然发了两次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没描述清楚,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出现,也就是说USB数据可以传输,但是会存在上述现象,所以USB 的枚举 什么的应该都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没描述清楚,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出现,也就是说USB数据可以传输,但是会存在上述现象,所以USB ...

我认为 你所说USB数据指的是有效数据
只要没有进入suspend, USB bus上面一直是有数据存在的, 如SOF包
SOF包每隔125us(USB2.0)/1ms(USB1.1)就会传输一次,
如果USB bus在3ms内没有传输SOF包, USB bus进入suspend

除此之外, OUT/IN Transaction还是会被NAK应答,这类Transaction是收不到数据的,可以理解为无效传输

网友C:
settings里有个max phase,楼主设置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 你所说USB数据指的是有效数据
只要没有进入suspend, USB bus上面一直是有数据存在的, 如SOF包
SOF ...

NemoGu,您的意思是说 我说的这种现象 可能是USB BUS进入了suspend状态,所以这时虽然有OUT/IN transaction在总线上进行,但是 因为 总线suspend,USB 认为是无效传输而不进行处理。
要怎么才能知道BUS是不是在suspend状态呢?一会翻书看看啊,也请NemoGu 及 各位 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tings里有个max phase,楼主设置的多少?

您说的是 BUS HOUND 里面的max phase 吧,我设置为 128700 bytes,这个对我来说足够大了!我觉的可能正如 NemoGu所说,bus 进入了 suspend 状态,一会想办法测试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NemoGu,您的意思是说 我说的这种现象 可能是USB BUS进入了suspend状态,所以这时虽然有OUT/IN transactio ...

USB bus idle之后才会进入suspend
只要3ms有数据传输就不会进入suspend

bus hound上很多数据包是看不到的,比如SOF NAK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bus idle之后才会进入suspend
只要3ms有数据传输就不会进入suspend

我已经测试过了,在USB的中断处理程序 打了 断点 ,测试了几次没有进入过suspend的处理程序,也观察了相应的寄存器 没什么异常。我这儿传不了图片,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去传几张图上来再说啊!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测试过了,在USB的中断处理程序 打了 断点 ,测试了几次没有进入过suspend的处理程序,也观察了相 ...

我认为应该是IN-NAK或者OUT-NAK Transaction, 这些在bus hound上是看不到
只有底层驱动才处理这些事情, 底层驱动一般只会把IN-DATA-ACK或者OUT-DATA-ACK传输给应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