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linux,下载了gcc.tar.gz解压后不会装,大家会的请帮帮

楼主(2013-01-15):
在学linux,想装个gcc软件,下载了gcc.tar.gz解压后不会装,按照网上的操作:configure make 和 install什么的,
没法安装上,大家会的请帮帮

网友:
tar xvzf gcc.tar.gz
另外说一下,这问题怎么不google啊,以后你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的,google是万能的

网友A:
先装普通的二进制包玩别的吧。

编译GCC工具链是一个缓慢而且容易出错的过程,尤其是在略老的机器上。不建议一上来就先自己编译G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装普通的二进制包玩别的吧。

编译GCC工具链是一个缓慢而且容易出错的过程,尤其是在略老的机器上。不建 ...

使用虚拟机的,fedora最新版本,从官网上下了个gcc,按步骤不行。我的pc很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虚拟机的,fedora最新版本,从官网上下了个gcc,按步骤不行。我的pc很新 ...

直接从软件仓库抓,恩,这个你弄回来肯定能用。

如果你的*nix是multi-lib的,自己编译出来的东西一般都不能用,路径会有问题;不是multi-lib的还好些。

只是编译GCC去GCC网站看手册,有编译步骤。

网友:
gcc在4核8线程至强上编译一次都要半小时以上……

网友:
我这里部分工具链: GMP, MPFR, MPC, Binutils, GCC(C, C++, LTO only), MingW-W64,无Multilib,在Core i5-2540M大约不到30min一遍,虚拟机里。

如果Linux的话,再加上PPL,ClooG,GCC所有前端加上LibC,还有Multilib。。。估计疯了。

网友:
gcc 用系统自带的就可以了啊,或者直接是使用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不建议初学的时候自己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