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图形化界面?

楼主(2013-01-15):
怎么做一个图形化界面?
如下图所示这种
用什么编译软件
还需要别的东西吗?
完全未知啊

我用C语言写。

网友:
c的话,用win32可以实现

网友:
VB  VC DELPHI等等,都可以。

网友:
用C的话得用win32来写,可以用Visual C++6以上都挺方便,不过最方便的还是用C#吧,几下就完事了,就是发布的时候烦人

网友:
用LABVIEW完全的拖拉。

网友:
学很方便。不过要安装他的驱动程序。而且安装文件也很大。要是说速度的话LABVIEW还不错。

楼主:
我下了个VC++6.0
准备用它

楼主:
谁能给个类似的窗口程序啊

网友A:
1块钱打发叫花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块钱打发叫花子的啊

是1毛钱,好不?

网友:
好多软件都可以。这界面没啥难度,都不用美工。

网友:
python  脚本语言

网友:
LABVIEW 1~2天搞定了

网友:
这种单机的C++下MFC比较快,几分钟就能生成的。

而且没几行代码,都是框架自动生成的

网友:
微软 .net 框架下,C++,C#都是可视化设计,把控件从工具栏拖放过来就成了,分分钟就搞定

网友:
就这个破界面还要1、2天?不可能的啊,几个小时就OK了;快的话1个小时完事,界面其实很简单的,复杂的是后面的数据组织与通迅交互。

网友:
VC++ MFC的框架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把界面做出来,问题是功能的实现才花时间。猜测一下,应该是用串口来控制测试切换,然后通过GPIB来读取测试数据,或者串口也可以读取测试数据?
这样的测试软件一般都是另开一个工作线程,所以串口通讯部份最好不要用MSComm控件,听说不支持多线程,而且端口号不能大于16。

网友:
如果你会C用CVI,若有需要可以联系哦。

网友:
用C++ builder画界面比较快些。

网友:
Qt Labview MFC Win32 任挑  都很快

网友:
使用VC++ MFC

网友:
vc++   vs 都可以的  mfc ,win32都可以 网上看看教程就可以了

网友:
GTK+也行啊,就是编译环境有点难搞。
编程语言是C

网友:
我用Code::Blocks + TDM-GCC + wxWidgets
完全免费而且没有商业授权问题(?)

网友:
24楼,你用的软件都是GPL协议吧,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开源下?

网友:
QT,足够你用的。

网友:
统同意5楼,LABVIEW简单易学,没有C++那样许多规则,图形化编程,拖动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java也不难!

网友:
五花八门啊...

网友:
LZ你会C的话可以入手孙鑫的VC++MFC架构的教学。 仔细跟着教材学不出几章你就会有自己的提升。 做一个小开发软件不难!

网友:
用LABVEIW不到三分钟就行,但那个软件太大了,效率也不行

网友:
建议使用C#制作界面,适合快速开发图形化界面,开发环境用visual studio就行~

网友:
悬赏1mo元还好不算一毛不拔

网友:
VB的话大约5分钟,VC也就6分钟,如果纯代码手写,半小时

网友(2013-02-15):
建议使用 labview  很快很好用

网友:
用c必然是gtk了

win32略麻烦,不跨平台

网友:
综上所述,这些软件都可以做到。再介绍一种"AutoIT"http://www.autoitx.com/,最简单的,功能绝对满足要求,自带教程!

网友:
看你想用在什么地方,也就是用在下位机(单片机)上还是上位机(pc上),用在下位机可以用ucgui,c语言开发,用在上位机推荐用delphi,控件很多,可以直接用,开发速度快简单易用

网友:
这个方法很多,UCGUI, MINIGUI ZLG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