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瓶的充电,真是乱七八糟,什么样的都有啊

楼主(2013-01-15):
拆过很多带铅酸电瓶的设备,比如电子秤,门禁锁,UPS,电毛驴等等.....
最垃圾的做法就是 1个7-8V的开关电源直接输入设备,然后1路去7805给主板用,1路串个4007,然后就去电瓶了.
好1点的,上LM358+NE555.这算有良心了,然后再好点就是用TI的成品芯片,比如3906之类了.电动毛驴的都是成熟方案,这算是最好的了.
难怪说铅酸寿命短,我想这个乱七八糟的充电器应该有很大原因啊

网友:
不是说铅酸耐操么- -换锂电各种爆炸了- -

网友A:
上传一张电路图,带充电电路和过放电保护的,N年以前的,应该是能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张电路图,带充电电路和过放电保护的,N年以前的,应该是能用的吧。 ...

兄弟,看不清楚啊,给个PDF看看哈

网友:
我拆过的充电器都是3842和一个运放做的,电瓶车的充电器,没见到LZ所说的极品,长见识了。

网友:
好像铅酸真不用做各种复杂保护, 多烂的开关电源都能充电, 有毛刺好像对充电也有好处
结果就是,一个垃圾充电器能让我的笔记本鼠标满屏幕跑,次奥

网友:
太混乱了。

网友B:
亏得就是铅酸电池厉害。呵呵。不用精致电源。毛刺反倒有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看不清楚啊,给个PDF看看哈

同样感兴趣,公司买的一个水下摄像头,12V蓄电池配的是额定12V的充电器。
12v的蓄电池是不是充到120%电压就截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亏得就是铅酸电池厉害。呵呵。不用精致电源。毛刺反倒有好处

台灯上的很多都是RC给蓄电池充电啊,可能就是不经用,爆炸倒是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灯上的很多都是RC给蓄电池充电啊,可能就是不经用,爆炸倒是很少见。

哎,节约成本啊,综合考虑。就我们做电子的,也敢叫那个东西是充电器啊。肯定短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