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A扩展接LCD无显示怎么办?

楼主(2013-01-15):
求助各位高手:
最近因为I/O不够用,用到了8255A扩展模块(只提供8255A和74LS245,不可自行选择其他扩展),但是扩展极其的不稳定,同样的程序和硬件连接,今天可以显示,明天突然就不能显示了,或者稍微碰到一下导线,都会导致LCD不显示
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电路已定,不能外加抗干扰电路。

网友A:
8255这垃圾还有人用   比单片机还贵

可以用  48脚的单片机

网友A:
呵呵  IO不够 用2片 单片机 就行了啊  还便宜

网友B:
74XX164 595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IO不够 用2片 单片机 就行了啊  还便宜

硬件是已定的,单片机给的是32口的,但是需要大约60个口,扩展提供了8255A和74LS245,所以8255A是必然要用的,但是一挂上就装死T T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XX164 595比较好用。。

8255的确很难用,但是只提供了8255和74LS245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pcb上哪儿有虚焊或者接触不良的地方,我们扩展一般都用74273和74245来扩展 ...

应该不是,几个8255都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又是楼主啊 又来问亚龙设备啊 你是哪个学校的啊

网友:
果然是亚龙236的。楼主是中职学生还是老师?

网友:
我觉得应该注意8255的响应速度以及连线的可靠性。

网友:
把送的源程序  下载进去看看

网友:
楼主 走火入魔了

买开发板学学  STC89C52  学会了再搞 亚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255这垃圾还有人用   比单片机还贵

可以用  48脚的单片机

12年去北京门吉利面试还主考8255呢,他们研发用8255牛的不是一般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是已定的,单片机给的是32口的,但是需要大约60个口,扩展提供了8255A和74LS245,所以8255A是必然要 ...

用cpld扩都便宜。

网友:
8255 reset pin must :

reset
---- C=104
gnd

网友:
我用好多8255晶片,有其好處,不用寫程式在ic內,處理得好可以穩定的

网友:
我用8255驱动过RA8835的液晶,工作的还算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年去北京门吉利面试还主考8255呢,他们研发用8255牛的不是一般牛.

他牛什么牛啊??????????
8255有什么难的
用好它是有一点小小的窍门
不至于就因为这一点牛到天上去吧??????????????

我来告诉你
如果有效果的话
替我去羞辱你说的那个“大师”一顿,如何??

在单片机上电复位后
执行一小段延时代码
然后再去复位8255
复位8255的最好办法
就是把8255的复位引脚接在单片机的一个I/O上
你试试看
保证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