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stm8 1301 怎么代码超出32K就出错,谁帮我看看

楼主(2013-01-15):
用的是CD-EWSTM8-1301
选择的芯片的128KB的STM8S207CB,代码超过32K时就出错,提示: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7f84 bytes in <[0x008000-0x00f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7f8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测试代码:
#include <iostm8s207cb.h>

__root const char aaaa[31*1024]="";
__root const char ssss[833]="";

void main()
{
        PD_DDR=1;
        while (1)
        {
        }
}

下面是测试的工程:

楼主:
1311的EV版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你的设置修改了吗?

楼主:
修改了
问题找到了,当地址超过0x10000后,加上关键词 __far 就没问题了,谢谢

网友(2013-03-27):
引用 楼主:
修改了
问题找到了,当地址超过0x10000后,加上关键词 __far 就没问题了,谢谢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这个怎么添加啊,怎么知道哪个地址超过了0x10000,

楼主:
STM8的程序开始地址为0x8000, 当你的程序 + 你定义的数组 大小超出32768(0x8000)字节时, 也就是总地址超出0x10000时,你就要加__far

__far const char  aa[32768]={0};

网友(2013-07-14):
收下,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去试试先

网友(2013-10-29):
MARK  __far    加上就没报错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