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此便宜的滑台,拿来做雕刻机如何?估计精度较差

楼主(2013-01-15):
铣床上用的滑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116152267
燕尾槽滑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810780330
这些应该用不着淘宝上买。但至少有图片参考。价格估计市场上也差不多。
就是不知道精度啦,可靠性啦什么的。容易安装么?

网友:
想请教楼主,有了滑台怎么做雕刻机?自己买电机组装吗?那驱动和软件呢?

网友A:
雕刻机的话,光轴上加个板足矣,你要是做铣床的话,用这个才合适。不然浪费,而且很重。
这个精度还可以,侧面的螺丝可以调节,拧紧了就不晃,但是阻力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的话,光轴上加个板足矣,你要是做铣床的话,用这个才合适。不然浪费,而且很重。
这个精度还可以, ...

如果精度可以的话,那加个伺服什么的不是很强大。虽然很重,但是,能加工的材料也多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精度可以的话,那加个伺服什么的不是很强大。虽然很重,但是,能加工的材料也多很多。 ...

还可以,但它这个主要是可以吃很大的劲。。刚性很好。。但论精度什么的。。恐怕没有光轴好吧。。直线导轨更是。。
雕刻机是雕,不是铣。。除非你一开始就打算搞个铣床。。这两个需要投入的资金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哦……
伺服也很贵。。你一定要考虑好要投入多少钱。。你要是几万块钱也不在意的话。。那你就放手搞吧。。
但我还是得说。。雕刻机是雕,不是铣。。靠高转速取胜的,而不是很大的切削量。。所以并不需要刚性特别特别变态的机身。。
这种滑台,铣床用很适合,雕刻机的话,不太适合。。
做雕刻机,铝更适合。。而不是钢。。各个轴的重量大不是什么好事,成本会大幅增加。。而且,机器做完了,重的抱都抱不动。。是一件很郁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但它这个主要是可以吃很大的劲。。刚性很好。。但论精度什么的。。恐怕没有光轴好吧。。直线导轨 ...

楼上说得没错,得看应用。和后期投入的资金,前期会是较乐观的。可后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你会发现驱动部分就是个很难的事。如果看好,可以前期做个简易模型架子,等一切都转起来了。在考虑这些,如用不用较重的、适应性更强的。要不买来,一时半会运转不起来,才发现是个累赘。钱没花在刀刃上。前期要仔细考虑,花这钱值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