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总是进不去

楼主(2013-01-15):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i=8;
        unsigned char chrClock[8]={0,0,0,0,0,0,0,0};
        chrClock[0]=0xaa;
        chrClock[1]=0x90;
        chrClock[2]=0xFF;
    chrClock[3]=0xFF;
        chrClock[4]=0xFF;
        chrClock[5]=0xFF;
        chrClock[6]=0xFF;
    chrClock[7]=0xFF;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RESET)
    {
    /* Clear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 }
      //发送中断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USART2_Send_strData(chrClock,i);
        // if(j==7)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TXE);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ENABLE);
         //}
  //  }        /
      //发送完成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C) != RESET)
   //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TC);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DISABLE);
   }
}
怎么总是进不去中断啊?

网友:
进不了中断查你的配置代码,RT-Thread中只要调度器启动了,中断就已经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