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步进电机的转速(双H桥)

楼主(2013-01-15):
目前用的是42步进电机,2相6线,使用双相驱动 ,从打印机拆出的二手货。

自己用双H桥搭的驱动,信号正常。

用51单片机驱动,驱动电机是12V,使用12V,2A的开关电源。

问题是,转速度相当慢,4个脉冲走1.8度,每个脉冲宽度约3MS,这样大概计算,应该是150度,还不到半圈的行程;

如果脉冲宽度再调小,就啸叫了。

问:如果提高电压,比如提高到18V,脉冲宽度可以调的更小些,电机转速就会高些;

脉冲宽度用delay函数给定;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speed)
{
  unsigned char aa;
  for(;speed>0;speed--)
   for(aa=124;aa>0;aa--);
}

楼主:
大家有没有看法呢。

网友:
从你遇到的问题来看,不是提高电压的问题。是你的两相电流不平衡导致的。从你说的啸叫声来判断的,如果你能很好解决这个。就能再提高一些。另一方面,使用隔离电流探头看看每相电流正半周、负半周时间是否均衡。如果不均衡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主 我已站内你了

楼主(2013-08-27):
旧贴,再拾起来,发现。

同样自制的双H桥驱动器,上面提到的42步进,还有一个57步进。

明显57运转要舒服好多,基驱动频率要高。而42呢,个头要小大半,其驱动脉宽至少要高一倍。

近几天用2个2003搭了个驱动,,三个I/O一相,12V,死活都驱动不了42步进,昨天晚上突然用57步进试 了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乖乖!除了发热严重外,运转个30S就不动了,关闭凉快一下,又可以了。

同样都是2相6线,用同样的驱动,为何差别这么大呢。

网友:
步进电机、有感电机、无感电机有什么差别,能用无感电机的电路去驱动步进电机吗?这个好像操控性很好

楼主:
上个42电机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