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稳压电路的简单思路(内附图纸)

楼主(2013-01-15):
最近一直在搞一个电路,前级是0.8V-3V的电压,电流也不一定,然后通过一个升压IC升到5V,5V输出如果电流大了,前级电流不足,就造成输出电压很低,所以我想做一个后级开关电路,0V和5V时导通,中间的电平都截止,想个好几个电路,但是因为稳压二极管漏电流的问题都宣布失败,后来尝试用比较器来做,成功是成功了但是又太麻烦了点,所以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前级输入:电压0.8-3V 电流不一定
升压后:5V
后级电流不限制时,这个5V基本打不到。
后级输出电流可以很小很小,但是电压必须是5V(给电池充电的,这个电可以慢慢冲,慢慢冲)。

下面是我用比较器搭的图纸:

还有一个是用稳压管和三极管搭的图纸:

这个我用实际电路搭过,因为3.3V稳压管在3V电压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漏电流(资料:Max1mA,实测:57uA)流过管子,后面的三极管就可以导通,所以基本就起不到稳压的作用了。

网友A:
楼主,看这样行不,即然只是用于充电,那就在5V输出处加一只二极管和限流电阻到电池,电压低了也不会对电池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样行不,即然只是用于充电,那就在5V输出处加一只二极管和限流电阻到电池,电压低了也不会对电池 ...

我后面有一个充电IC,低于3.6V会自动截止的,如果我不加这部分电路,电压现在会被钳在4.2V左右,二极管,限流电阻我都想过了,怕这样时间长了对前面的DC-DC升压IC有影响。

网友A:
Q1基极要接个电阻(10K左右)到地

网友:
你的逻辑有问题.
你的升压是设置成5V目标.
如果负载重将导致电压跌落, 这时候要让输出关断. 而输出关断后电压又会恢复, 于是又接通负载, 于是再一次因负载重而关断......

网友:
实际用线性器件做出来的电路, 可能会振荡, 也可能不振荡而稳定在5V以下某个电压(开关元件处于线性工作区, 功耗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B:
我觉得这种开关电路无必要.
充电IC如果是线性的,一般能自动适应电源,电源电流不足的话它的输出也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种开关电路无必要.
充电IC如果是线性的,一般能自动适应电源,电源电流不足的话它的输出也会下降. ...

如果不加这部分电路,我那个升压芯片在前级轻后级重的情况下是不会有输出的 输出只有0.几V,那样没有意义了,加了这样一个电路,最起码能保证前级轻的时候,也能有2个ma的充电电流,虽然很小,总比没有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基极要接个电阻(10K左右)到地

加了之后也一样,我试过,一样会通,我加的4.7K的下拉,是比之前好点。

网友C(2013-07-30):
分析一下楼主的“稳压管和三极管搭的图纸”的原理
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一下楼主的“稳压管和三极管搭的图纸”的原理
见附件

分析的很对,不过这些都是理论数据,实际搭出来的电路,因为国内生产的稳压管都存在一个漏电流,所以就算稳压管没有达到它的导通电压,也是有电流流过稳压管,造成后面的三极管导通,MOS管导通,所以实际电路中这个电路是关不断的。

网友:
升压,我之前也想做的,不知道楼主现在做成功了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