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TSPICE可以直接使用的cir文件?

楼主(2013-01-15):
前几天下了一个AD8138的模型,发现里面就一个.cir文件和一个.asy文件,后来摸索了下,发现把.cir文件放到仿真工程文件的目录就可以运行了。
LTspice是不是这样使用.cir文件的?

网友A:
我见有时可以有时不行,摸不着头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有时可以有时不行,摸不着头尾...

哦,我也用了这一个,我还想要是都这样到是挺方便

楼主:
有没有高手来指点下到底如何使用.cir文件?

网友(2014-05-26):
我也尝试一下,看看

网友:
现在清楚了:只要是基于SPICE格式的文本文件就行了,并不拘于.TXT、CIR、INC、LIB、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