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 有没异步置数的移位寄存器?

楼主(2013-01-15):
1、altera有没现成的 异步置数的移位寄存器?

2、若没,是否存在这样的异步置数的移位寄存器?

3、下面的功能仿真通过,说这个q是锁存器,这样说是否不存在  异步置数的移位寄存器???
always @(posedge clk_spi,posedge load)
begin
    if(load)
        q <= data;
    else
    begin
        q[0] <= shiftin;
        q[7:1] <= q[6:0] ;
    end

end

楼主:
上面那段代码如果是锁存器的话,那就是电平触发的了,那还能在时钟上升沿移位数据吗?

网友:
你这段代码没问题,综合后也可以用

网友:
你还是先看看定义搞懂什么是FF,什么是latc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