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适合来做位移测量吗?

楼主(2013-01-15):
RT,最近想做一个室内惯性导航的项目,想问一问,能用mpu6050来实现么?

网友:
理论上说应该可以,利用里面的陀螺仪结算出当前的姿态,然后根据姿态将重力在加速度计各轴的分量扣除,即可得到各轴的加速度值,积分后得到速度,再次积分即可得到位移

网友:
显然不能
一分钟内可以漂个几百米吧

网友:
如果放在是没有震动的移动物体上是可以的,这个传感器集成数字低通滤波器,有一定的震动抑制能力,还有自校准能力。当然,是要有一定的速度的物体。积分残差会让误差越来越大。

网友:
误差积累会很快。如果不加辅助信息,30秒飘10-20 m

楼主(2013-03-05):
那问题是现在怎么做才可行呢。

网友(2013-05-06):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用MPU6050作位移测量了吗,我最近也想用这个作位移测量

网友(2014-05-08):
楼主,我们的问题一样,你做出来了吗?同求呀